mcpx锁尾及悬停问题

楼主(2012-09-15):
mcpx飞起来后尾巴总是左摆,不能锁住,必须把方向微调打倒最左边才勉强锁尾。
而且悬停时飞机会自动往右侧飞偏,如果是四通机,调长右侧舵机拉杆就行了,可是六通不知怎么调。对频的时候已放水平

网友:
是否尾馬達老化?
用6mm 還是7mm?

网友:
换7mm尾电机+45mm尾桨

网友:
电机有木有高温,老化问题吗?电线插头有没有检查过?

楼主:
尾电机是新的,6mm和7mm都试过。是尾电机推力过大感觉,三轴应该会自动给尾电机减速来保持锁尾才对啊

网友:
震動造成,仔細找一下~

网友:
唉,这世道,不明就里的还真能做学问。
LZ,你要先说明动力配置情况和尾管长度。
否则一切猜测和分析都是扯淡。

网友:
要看过很多东西才能讲得清楚

楼主:
都是原装配置没有升级,尾管是13mm,尾电机还是用的6mm。现在尾电机转速快了些,锁尾力度过大。

网友:
如果推力过大考虑加长一点尾管,或者把尾管拔出来一点。
再者,提高点油门看看,不要让油门变化太大。
起飞右侧倾斜是正常的,自己修正。

网友A:
xu老师您说反了,推力过大削短尾管
LZ原厂有刷换了130mm尾管才这样,原厂长度125mm

网友B:
尾电机出力过大,不锁尾,也有可能是主轴和大齿不匹配造成的,或者主轴有磨损,造成主旋翼掉转比较大。LZ可以检查一下大齿和主轴之间是否有虚位,主轴和旋翼头之间虚位是否很大。之前买过bolt的主轴,结果和原厂大齿根本卡不住(它自己的大齿倒是卡的很牢),虚位很大。锁尾不行。换了其他主轴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u老师您说反了,推力过大削短尾管
LZ原厂有刷换了130mm尾管才这样,原厂长度125mm

妖,又逼我混分。

真说错了,我接收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出力过大,不锁尾,也有可能是主轴和大齿不匹配造成的,或者主轴有磨损,造成主旋翼掉转比较大。LZ可 ...

我主轴四分五裂普通悬停尾巴也是不跑的,突然加油,尾巴推力不足,搞到最后发现是插头接触不良。机子各种震动,尾巴各种长度,各种尾电机有问题也是出力不足,不会大了,主轴老B的。开3D情况下。先得确定控没问题吧

网友:
六通也是调舵机拉杆 或者看看拉杆变形没有 拉杆调到十字盘水平就可以了 在飘也可以用控微调

网友:
又不是玩具。难道你想无限脱控悬停

楼主:
不是想无限悬停,而是十字盘自动前倾,往前飞。往后拉回来一松摇杆飞机又会自动前飞。用的dx4e,是不是遥控的问题?

网友:
一顶,二拿,三走人。

网友C:
没看明白,鸡尾向左摆?

那怎么微调还向左到头才能锁住?

我脑袋乱了吗?

如果向右摆,那是电机不够力,可能是要完蛋了,换7mm的电机吧。

我脑袋晕了,可能说反了,哈哈

网友(2012-11-05):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鸡尾向左摆?

那怎么微调还向左到头才能锁住?

对你是说反了。好好回忆一下看看,机尾向左摆其实是飞机向右转 :)所以要左打舵
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尾杆过长造成的。截断至原厂长度就对了。

网友D:
哥们跟我以前的mcpx一样,换尾巴主电机吧,尾巴用fbl100的主电机用无刷肯定能锁住,亲身体会,我的mcpx扔那半年多上周拿出来大升级现在玩倒飞呢,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