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启动时没法进入自检状态

楼主(2012-09-15):
我是新手,安装完毕后KK飞控板没法进入自检状态,解不了锁,线路连接正确。求解

网友A:
油门到最低方向到右吧。才能解锁

网友B:
不懂。是不是坏了

网友C:
你需要把Y开头的感度旋扭逆时针关到底,开空油门推到最大,给四轴上电,这时飞控灯会闪起 第二次闪烁后电调会发出嘀嘀两声,这时你把油门拉下来。电调自检通过。通过后飞控断电。把感度旋扭调回,上电解锁即可,如还解不了,你可以把油门微调往下拉一点。或检查方向舵是否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