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模拟乱抖,急取原因

楼主(2012-09-15):
请教各位,刚买一8合一
模拟器
狗,控是KDS7X-2,但是在任何一个模拟器软件通道设置中(软件安装肯定无问题),基本所有通道都乱抖,无法设置。后又用电脑控制面板中的游戏控制器属性查看x轴y轴和其它一些也是乱抖,请问是控的原因还是狗的原因,急,谢谢。

网友A:
查看要控和 狗的连接吧。

网友B:
線壞了,換音頻線

楼主:
狗和线的连接应该没问题,线是新的。也换了线试了还是不行。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看要控和 狗的连接吧。

网友D:
原因很多,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E:
我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
帮LZ把贴子顶上去。顺便挣点分

网友:
狗的原因,不会是控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狗的原因

网友G:
先校准再用

网友H:
窃以为是你的遥控器设置成PCM模式的,模拟器需要设成PPM模式才行。不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可能是接触不好了。

网友I:
查看要控和 狗的连接

网友J:
我遇到过,家里有其他的电器干扰。
我的就是,把电脑散热器的插头拔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