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主轴与电机连接,哪种形式好?

楼主(2012-09-15):
由于不能像电主轴那样直连,并要考虑皮带变速,暂只想起这几种方式:

1、相向侧挂
优点:前面无突出,不影响观察操作,便于手动松拉*
缺点:缺乏平衡美,结构较复杂

2、同向前置

优点:有平衡美,手动松拉*操作较方便,结构简单
缺点:前部突出,不太方便观察、对刀等操作

3、相向前置
优点:前部虽有突出,但位置较高,不太影响观察操作
缺点:不便于松拉*操作,结构较复杂,前上部突出,仍有不便及不太美观

大家认为呢?还有啥好建议?

楼主:
*号是DAO,被屏蔽的敏感字

网友A:
曾今有个变态大主轴 废铁价 全新 哥更是没看懂是撒 纠缠了好一阵子 走了 最好纵欲知道那玩意是啥了 但 估计都成回炉了

网友:
愚昧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今有个变态大主轴 废铁价 全新 哥更是没看懂是撒 纠缠了好一阵子 走了 最好纵欲知道那玩意是啥了 但 估计 ...

看来多上论坛看帖不仅能中毒,也能创造财富

网友B:
我感觉就像炮塔铣那样挺好,弄俩塔轮,还能变速;岂不乐哉?

网友:
这种轴要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就像炮塔铣那样挺好,弄俩塔轮,还能变速;岂不乐哉?

嗯,好像只能用两层塔轮,还在纠结电机的安装位置

网友C:
正研究这样的接法,炮塔铣应该是你提出的第3种形式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在什么机器上,如何解决配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在什么机器上,如何解决配重问题

z轴驱动电机常常带个断电刹车盘,工作时靠电机,断电时靠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研究这样的接法,炮塔铣应该是你提出的第3种形式

有啥更好的建议呢

网友:
对怎么配重,使用的地方

网友E:
这个立式安装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转数 功率 谢谢了

网友:
我打算用第三种,平衡性好,对于对刀等操作也不会影响多大,换刀用专用工具也不会影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立式安装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转数 功率 谢谢了

90L,4极,1440转/分,1.5KW,三相,380V

主轴上的皮带盘是100mm,电机上准备配个70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