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帮忙吧,

楼主(2012-09-15):
naza飞控,能正常飞,偶尔一电机空中停转,线头都焊接的,悬停一会,偶尔停转的电机很烫,请问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把其他位置的电机电调换到这个位置,看是否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还出现,说明是飞控问题,如果不出现,说明是电机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把其他位置的电机电调换到这个位置,看是否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还出现,说明是飞控问题,如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把其他位置的电机电调换到这个位置,看是否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还出现,说明是飞控问题,如 ...

再次感谢,问题也解决,原来是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