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个大家伙,也不知道多功率,就看出是SANYO的有刷伺服

楼主(2012-09-15):
求大家鉴定下是多大功率的

楼主:
型号是SANYO:H-300-30,编码器也在,想问下是多大功率的,上面钮力是:50KG/CM

网友:
看不太清楚,可以估算一下
功率=扭矩*角速度
功率=电流*电压*效率

网友:
直流伺服!没看好!

楼主:
扭力50KG/CM,转速-1750怎么算

网友:
扭力50KG/CM,转速-1750怎么算
==============
扭矩=5NM
角速度=1750*2*3.14/60=183rad/S
功率=183*5=916W

楼主:
扭力50KG/CM,转速-1750怎么算
==============
扭矩=5NM
角速度=1750*2*3.14/60=183rad/S
功率=183*5=916W
谢谢了,现在知道多大功率了,应该可以做主轴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