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6s或4s有什么利弊呢

楼主(2012-09-15):
如题

网友A:
等小白试验4S.呵呵

网友B:
電池貴, 充電時間長.

网友C:
高电压,低电流,电池价格差不多,电机,电调要换,特别是6s,飞到后期电压衰减幅度较3s小得多,小电流发热更小,3d掉转不明显。

网友C:
缺点,就是以前的3s电池只能自己组一下飞500或是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