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四轴一般都多重飞多久呀

楼主(2012-09-15):
问问,没人能飞20分钟以上吗?

网友A:
我的四轴 4200Mah的电池 总重1KG 飞行 12分钟 剩 3.6V
总电压剩11.v

网友B:
楼上的那么重的电池才1公斤,佩服啊!

网友C:
我的1800克,2200--3S电池,2分钟多就叫唤了,实际飞行4分钟,挂了云台电池再大配不了重

网友:
我的1KG可以上二十分钟,3S2200的15分钟,4S就20了...看你说的飞是一个什么概念。。要是暴力飞。那几分钟就挂。要是定点飘着。。2200电至少十几分钟吧

网友D:
我的300g左右,2200mAh 2S,飛20分鐘

网友E: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网友F:
能8分钟

网友G:
我的1.54kg, 飞6分钟。3S26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