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6 KV880配好盈18A电调,会不会烧

楼主(2012-09-15):
朗宇2216 KV880配好盈飞腾18A电调做四轴会不会烧电调

网友A:
小负荷应该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负荷应该不会!

同意

网友B:
但是有点担心啊,配个30的也不贵啊!

网友:
理论上这个4轴单个电机瞬间油门也就12A左右,不过一般都留一倍的余量,18A,富余太小,不保险,摔下来,就不是一个电调的钱了。

网友:
18A足够了,四个30A的重量相当于8个18A的。无形增加了负载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我的2212 980kv才5A不到

网友:
啊?难道我电调买大发了。 xxd2212 kv1000 配 30A电调过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有点担心啊,配个30的也不贵啊!

飞腾 30A的贵哦

网友:
完全沒问题,你不会看参数吗

网友:
2216最大电流18a左右,不过安全系数太低。

网友:
好吧,我朗宇2212都配的天行者40A电调

网友:
你机架多重?

网友:
正常飞行不会

网友C: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网友:
我用20A天行者,V2216 880KV 1238桨,起降大概40来次吧!!目前正常!LZ如果18A最好配1147的桨,保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