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人求教天7 2.4G如何实现坦克转弯设置!感谢!

楼主(2012-09-15):
新人求教天7 2.4G如何实现坦克转弯设置!感谢!目前知道要设置混控来实现,但不知道如何实现,天7已经入手,准备买两个320a电调来弄,就想做一个能前进后退和左右转的履带底盘,不要其他功能!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单独设置一个通道作为另一边履带动力通道与油门实现100%混控。

网友A:
如果电调是双向的,可以使用直升机120斜盘模式左边电调接6通道,右边接副翼通道,油门和螺距曲线不必调保持出厂设置,副翼和螺距行程调到100就可以了,结果就是副翼摇杆变成方向升降摇杆变成油门,使用美国手最方便,前进后退转弯都在右手控制

楼主:
感谢楼上模友的热心解答,我是日本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