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GT5能用8.4V高压吗?

楼主(2012-09-15):
请教,雷虎GT5能用8.4V高压吗?谢谢

网友:
可以用的,安心使用2SLIPO

网友:
昨天不可以今天就可以了。。。。

网友:
能!又一次脑筋短路,用一块2S直接插了GT5,结果安然无恙.  又有一次,亚拓电源直接插GT5,结果电源烧了GT5还是没事

网友:
原来可以高压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