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姨子尾巴左飘!

楼主(2012-09-15):
选择激烈3D模式,参数不动,其他都没有问题,就是尾巴向左飘,尾巴舵机基本90度,FUTABA 9257,碳纤维拉杆,顺滑度也没有问题,陀螺仪尾巴感度100,遥控器感度45,飘!调整尾巴中立点,不管靠左多少度,就是飘左,我还试过靠右8度,一样飘左,所以应该和中立点没有什么关系,调整高级里面的P\I,都到过100,还是一样左飘,快放弃了!求助!

网友:
我的也是zyx-s,锁尾舵机是飞越 Tarot GS-T9257mg金属齿,试过把zyx重置,然后重新设置,尾巴非常顺滑。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尾巴角度,不管左旋还是右旋,回到锁尾模式下还是左飘。另外我发现用电脑调试zyx的时候,控上所有通道的数值都为0时,调机界面的信号监视画面默认方向舵是有向左3-4的数值,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我在其他几个通道上都有3-4的数值,而不是在0的位置。就是我用控上面通过微调把监视画面方向舵数值调成0,飞的时候还是左飘。

网友:
同遭遇的飘过

楼主:
汗!啊!来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啊!为什么以前没有看过论坛上反应尾巴悬停都飘啊!知道就不上了

网友:
小姨子想不漂很难

网友:
不漂的路过,你到调机界面看看方向舵在0位置么!另振动情况如何,从入手到现在确实没漂过

楼主:
方向显示0度,机器震动很小了,我从调机到现在没有不飘过。

网友:
新手问问航模中的 小姨子 是什么?

网友:
到温州飞越的版块有专门的帖子

楼主:
到飞越那里一样解决不了

网友A:
调尾巴很好调的 首先要保证顺滑 毫无卡涉 。

再在陀螺仪界面要选对中点频率  你的舵机应该是1520us

再把陀螺仪感度设为0 这时尾巴不修正, 只输出一个尾舵中点信号 ,

这时应该 尾桨距为0 , 滑动套总成两边距离相等 , 尾舵机也必须处于中点位置(断电 去掉舵机拉杆 转动舵机臂感觉一下 从中心 正转 反转到底 角度是一致的 )

完成这一步

上电 遥控尾舵左右打到底, 看看滑套, 有没有顶到头或不到位的情况, 如果有, 到陀螺仪设置界面调舵机行程

调好这个后  把感度恢复成锁尾感度 。 机子 放地上 左右摆动尾巴 , 看滑套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不正确 ,在陀螺仪设置界面 改一下 正反向

全弄好了 试飞

网友:
学习了  我的也飘   改天按楼上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尾巴很好调的 首先要保证顺滑 毫无卡涉 。

再在陀螺仪界面要选对中点频率  你的舵机应该是1520us

你说的就是像调大桨一样,调中点零度,试过的,照飘不误,陀螺仪本来就是用来修正方向的,如果连轻微的角度都修正不了,还叫什么陀螺仪,也不会有调8度,小姨子软件中自己都说了,调到中点8度。而且我也试过0度中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尾巴很好调的 首先要保证顺滑 毫无卡涉 。

再在陀螺仪界面要选对中点频率  你的舵机应该是1520us

调试方式基本无差,而且换过了冰人的推力尾桨夹,金属尾推,尾部的顺滑度还是有保障的。尾推的左右也没有干涉。zyx里尾巴感度95。3d模式极速上升下降不甩尾,没有金鱼尾,不抖。但还是左飘

网友A:
那你的控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一个有一个轻微的舵量 一直在打舵?

我用第一次xyz时 都没细调  什么设为中点, 十字盘做平,全没调过, 只是调了关键的斜盘类型和修正方向 尾舵修正方向 自旋修正方向   就能飞得稳稳的 尾巴也不飘,  哎  是我人品太好?

网友:
LZ你试试在高级设置里将尾传感器死区值稍稍调大一点。

网友:
zyx的高级界面里:方向摇杆死区64,传感器死区4,如果理解没错的话zyx已经忽略控和舵机的通道值3-4的误差了。而且在监控界面下动升降也没见方向值有大的超3-4的变动

网友:
震动。我的小姨子就是震动大的时候始终逆时针飘。现在尾垂和尾称都看不到震动了。尾巴感觉不出有飘了。摇杆死区我调到10,慢速自旋停时尾巴不会抖。通道监控里有数值应该不好吧。
尾波轴承,轴传的传动轴上那个轴承都要顺滑。

楼主:
按照提示,加大高级中的传感器死区数值,结果是越加越糟糕,减少反而像是有所改善,不过还是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方式基本无差,而且换过了冰人的推力尾桨夹,金属尾推,尾部的顺滑度还是有保障的。尾推的左右也没有 ...

通病相连啊!和你一向,软件和控里感度都可以上的很高,而且不会出现金鱼,就是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控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一个有一个轻微的舵量 一直在打舵?

我用第一次xyz时 都没细调  什么设为中 ...

软件中可以看到数值的,绝对的0,FUTABA T8FG  控

网友C:
小姨子左飘是调不好的,除非震动非常小,直接默认就很好飞,如果默认不好飞的,你怎么调都是一样的结果,左飘
看论坛都说小姨子好,买了好几个。结果调的脑袋大,到飞越群里面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只会说你机械原因,现在全部换了G31,MB。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不用什么调,就爽飞
楼主去搞个MB,保证你直接爽飞 还可以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姨子左飘是调不好的,除非震动非常小,直接默认就很好飞,如果默认不好飞的,你怎么调都是一样的结果,左 ...

基本放弃了,调的头大了,折腾2天,还是那个样子,倒是没有碰见机身抖动的现象,就是飘,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