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华科尔二代瓢虫主板上的这个零件?

楼主(2012-09-15):
没想到华瓢如此脆弱,主板上插口拔几次就断了,也焊不上了.请各位有这样配件的跟我联系,或将相应的淘宝网址告之,谢谢!顺便说一下,那个主板要近两百元,换主板跟再买个新机也差不多了,华科尔真是黑心啊!

网友A:
是白色的插座吗 直接把线焊过去吗  要是你觉得不美观可以找两根其他插座的针 只要粗细一样先焊上再把白壳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白色的插座吗 直接把线焊过去吗  要是你觉得不美观可以找两根其他插座的针 只要粗细一样先焊上再把白壳套 ...

请问这个插座针那儿有卖的?我就是因为插座针断了,所以焊不上去.

网友B:
ph插座,电子市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插座,电子市场很多。

网友:
我的第一个V929的板子就是这么完蛋的。楼主要小心。这种紧密排列的板子没有那个水平还是请别人帮着焊接一下。我的就是自己焊接把旁边的零件烫坏了。结果废了。

网友C:
你去淘宝上搜索2.54mm 插座就行。或者买不到的话,用杜邦线插针和杜邦线代替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淘宝上搜索2.54mm 插座就行。或者买不到的话,用杜邦线插针和杜邦线代替也行

呵呵,果然够专业!

网友:
搞不定就寄回原厂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