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第二种香蕉头更可靠些?

楼主(2012-09-15):
(无正文)

网友:
不一定 要看直径

网友:
不见得,第一种外圈是有弹性的,一直可以保持比较好的接触力,插的也比较紧。第二种开槽开到那么低,顶上那部分基本上没什么弹性,用几次就接触不好了,说不定震动几下都会掉出来。

网友:
第二种应该更好焊接一些

网友:
感觉第二种规格的多一些

网友:
是纯铜的都好焊,铜包铝的就难说了,但然要是黄金的就更好啦,好焊导电率又高!

网友:
由于弹片没有加厚,大电流、大直径插头,普通的香蕉插就显得有点单薄了,还是用第二种插头好些。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看做工,如果看不到做工。那就小众产品的,做工相对会讲究些,一满大街都是这货,那就很难买到好东西了,就好比现在很难买到优质的T插一样。

网友:
第二种用过  会断

网友:
说实话  这两种在混用 感觉差不多

网友:
用第二种接触电阻小,也就是说能承受更大的电流。不过要用正牌Amass的产品,其它都是冒牌的谨慎使用!!

网友:
一直用第一种

网友:
你二个用用都知道了,还有一点,XT60电源插头也改成第二种了!

楼主:
图就是从彩虹网站上找来的
第二种更可靠的话想把dji 2212上的原厂头全换了

网友:
质量过关的两种都好,

网友:
都不如直接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