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卷闸门的修理有人搞过吗?

楼主(2012-09-15):
上海市群乔电动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出产的电动卷闸门,电动全部不能用了。每次只有手动开关门。求助方法和控制系统产品名称

网友A:
遥控换电池,或换遥控总成

网友B:
把卷闸门拆了。到二手交易区去卖收回成本,再买新的,就是这个流程修都不用修

网友C:
哪里坏了修哪里,逐级排除。先直接通电,看电机是否运转,然后看控制部分。

楼主:
还是想搞个电路图

网友D:
这种东西,电机都是最差的那种,开个几分钟而已,都好烧

网友E:
内置的电机还是外挂的?如果你可以手动说明电机刹车没有抱死,就我们企业现在卷帘门而言,你的大部分是电机烧毁,也可能是接线脱落。

网友F:
电子门我店里有一次坏掉过
发现,结构简单的有点。。。
就一个无线确发器 + 可调行程开关 + 减速电动机(怀疑是直流的) + 门帘转轴
只要拆下一一测试即可,如是多门更方便了。替换测试马上能确定问题
有一样好。这门你打不开,小偷也打不开
安全

网友G:
先试电机好坏,其余的好办

网友H:
我在建筑队时安装过这东西
全套电动部分千元左右
淘宝大把
搜卷闸门电动

楼主:
谢谢大家。先找找材料看明白原理了再动手。

网友I:
我有个这种电机,你若用得到,拍图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