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在么,请进,关于驱动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9-15):
只看大图
在测试一个
电机
1.5千瓦的,变频用的mm440,1.5千瓦的,现在可以转动,但是在50-60hz区间,出现电机抖动,转速上不去,电流增大,到9a,报警。但有时候也能转起来,频率能上150hz,电流才2a左右,请教下在50-60hz转速上不去的问题,请多多指点

网友A:
打住吧,除非你想烧掉其中的一个玩意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电机烫的不得了,此法应该行不太通,电机底速时简直就是个小号电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