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翼SU35重心

楼主(2012-09-15):
我按照说明书重心好像不对,头轻...关掉油门就大仰角,飞过的来说两句

网友:
  电池舱比较大,用塑料涵道的话电池(600克电池)要靠后,用金属涵道的话,电池要靠前(700-800克电池).水平尾翼要按说明书的位置校对.飞机调好重心后超好飞的哦

网友(2012-12-06):
看矢量口也要平,如果重心对的话,可能是你矢量口向下偏了。

网友:
又一台苏35,不知飞好没有?

网友(2013-01-26):
我买了飞翼su35到现在为止还么起飞过,主要矢量口不会随方向舵和升降舵一起工作,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帮忙,在此谢了\

网友A:
还没飞过的话,先不要用矢量。

我的苏35,方向矢量是和方向舵Y接的,水平方向单独接一个通道,并设置可关闭。

我起飞降落时都是关闭矢量的,避免飞机过于灵活。

网友:
我的在145mm处

网友:
150mm to 155mm 会好一点。。

网友:
请教各位朋友飞翼SU35飞机如果用华科尔遥控的话要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飞过的话,先不要用矢量。

我的苏35,方向矢量是和方向舵Y接的,水平方向单独接一个通道,并设置可关 ...

大哥,非常感谢你,

网友:
飞翼SU35矢量不工作可以起飞吗?

网友: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