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想买个220V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2-09-15):
电压和电流都可以跳的,就家里用的那种,请介绍一下该买那种?

网友A:
可以考虑单相自耦变压器,500VA---1000VA按需要而定。

网友:
你要干啥

网友B(2012-12-17):
你应该用不到那么宽的电压调节范围吧···还是精度重要!
M8数控电源,输出电压0-30V,电流0-5A,精度不错,需要另外准备一个电源来做输入。
全部一套下来200左右。
此电源属于众多网友的优秀DIY成果~目前一直在升级完善中,已经可以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