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2.4G增程的安装(求教)

楼主(2012-09-15):
想给自己的10C 上装个增程器,我的10C是内置2.4G的,有人有相关的经验吗? 红圈部分是发射机的天线插口,如果用增程器,买个SMA-IPX转接线就行了,可如果普通玩,还得再打开遥控器把原装的线安上,很麻烦,各位有相关方便的改造方法吗?

网友A:
没办法,又想老婆正,又想礼金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又想老婆正,又想礼金平。

有点意思

网友:
原装天线拆掉电子市场买一个那个头转SMA的安装头装再原装孔上弄个短天线装上接功放的时候就把功放扭上去

网友B:
买个IPX转SMA的馈线,然后就可以了,用功放时拧掉天线,不用时拧上小天线

网友:
楼上的楼上 办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IPX转SMA的馈线,然后就可以了,用功放时拧掉天线,不用时拧上小天线

我明白了,脑子突然短路了,这么容易想到的问题,呵呵,谢谢!

网友:
加多少W功放?FUTABA 10C 2.4G增程多少距离?

网友:
用EZUHF433增程

网友(2012-10-15):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又想老婆正,又想礼金平。

网友:
想办法把SMA-IPX线的SMA头固定在原厂天线根部,去掉原厂天线就是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