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刷直流电机发热发烫!!

楼主(2012-09-15):
    淘宝买了两个德国产的无刷直流电机,准备D个微型小铣床!
   由于不懂电子知识,拿着电机去本地找电源,店家说没有40V的电源,只能定做一个。
   就80元做了个图上这东西,应该叫变压器!
   今天接上电,电机运行了,但没转个两分钟,电机就发烫的厉害!不敢再弄了!
   我对电没有一点概念,所以也不知怎么表达电机参数,就拍了个图麻烦大家帮看看,谢谢!
   现在求助大家帮看看是什么问题,或者帮我淘宝找一款合适的电源,看看能否解决发热问题,淘宝链接发我站内信就可以了!
   感谢了!

网友A:
发热是正常的,但不知你所说的是什么概念的烫?不能碰?还是有热感?省事的话,做个水冷套吧,循环水水冷。

网友B:
既是直流电机,看你上面的图,电机出来就两条线,一红一黑,想必是有刷的直流电机,可能不是无刷的,你的变压器出来的40V是交流,你整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是正常的,但不知你所说的是什么概念的烫?不能碰?还是有热感?省事的话,做个水冷套吧,循环水水冷。

谢谢!不是一点点发热,是很烫很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是直流电机,看你上面的图,电机出来就两条线,一红一黑,想必是有刷的直流电机,可能不是无刷的,你的变 ...

这是直流电机,,,,,,,,请教陈老大,,,,,,,,,,,我打算用可控硅把220调低,再整流滤波,给直流电机供电,,

你看这样可以吗,,,,,,,,,,变压器都省了,,,输出还可调的,,,,,,,,,

网友C:
别接了,你这是直流有刷电机,,,,,,,,,,,用表打,是不是电压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是直流电机,看你上面的图,电机出来就两条线,一红一黑,想必是有刷的直流电机,可能不是无刷的,你的变 ...

谢谢!我也不知是有刷还是无刷电机。卖家说是无刷的!我对这个一点都不懂,什么是整流啊?我是从变压器两根线之间接到电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接了,你这是直流有刷电机,,,,,,,,,,,用表打,是不是电压高了,,,,,,,,

没有表,也不懂这玩意儿,看来麻烦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不知是有刷还是无刷电机。卖家说是无刷的!我对这个一点都不懂,什么是整流啊?我是从变压器两 ...

直流的定义是:电流的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叫做稳恒电流,简称直流;家六点的定义是:电流的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叫做交变电流,简称交流。变压器的功能是对输入的电压进行变换,变压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输入必须是交流电,输出也是交流电。交流电还要经过电桥整流和电容电感滤波后才能得到比较理想的直流电。你将变压器的输出直接接到直流电机上的作法明显是错误的,还有交流电的标称电压一般都是给的有效值,但是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的电压是交流电的最大值,也就是说整流滤波之后淡雅升高了,如果你的变压器的输出是40V,那么他的峰值电压应该在56V左右,电压高出了将近三分之一,不发热才怪。

网友E:
是直流有刷电机,卖个48伏的开关电源合适。开关电源上有电压调整电位器把电压调下一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的定义是:电流的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叫做稳恒电流,简称直流;家六点的定义是:电流的大 ...

感谢感谢。我再买个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直流有刷电机,卖个48伏的开关电源合适。开关电源上有电压调整电位器把电压调下一些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
没有整流都可以用

网友:
没整流,没滤波

网友:
就是一个直流电机

网友:
电压给高了吧   交流滤波要案 1.4算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才知道不是无刷电机!淘宝下单买了个电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不知是有刷还是无刷电机。卖家说是无刷的!我对这个一点都不懂,什么是整流啊?我是从变压器两 ...

那你这样就可以转,那真是神奇了,这个出来的应该是交流电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你这样就可以转,那真是神奇了,这个出来的应该是交流电啊

晕死了,这样也转啊,估计是抖动吧,或者是个串励电机也说不定,LZ电压是不是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这样就可以转,那真是神奇了,这个出来的应该是交流电啊

哈哈!你还别说,真能转,而且转的很好!可惜转个一分两分钟就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晕死了,这样也转啊,估计是抖动吧,或者是个串励电机也说不定,LZ电压是不是高了

呵呵!电机能转,而且还能反接线电机反转,就是转一下就发烫了。不知电机有没烧坏,这就是没知识后果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还别说,真能转,而且转的很好!可惜转个一分两分钟就烫手了。

转速如何?尝试一下调低电压看看,假如交流可以正常使用,就没有必要整流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速如何?尝试一下调低电压看看,假如交流可以正常使用,就没有必要整流了。哈哈哈。

谢谢!我对电子方面一窍不通,更不会调电压了,哈哈!不敢再用那个变压器了。通过朋友建议淘宝买了个24V的电源。

网友:
电流过大吗?》

网友:
老大出来的是交流呀!40V 你去找个36V的电动车充电器试试。

网友I:
如果烫的厉害   我感觉 是 电流过大

网友J:
因为外面没看到碳刷所以就是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奉劝楼主一句,这个电机千万不要去拆,叶工99.99%相信楼主是无法将这电机重新安装回来的。

哈哈!谢谢叶工!知所以买了个24V的电源,是因为我买了两个这样的电机。一个40V的,一个22V的。将就用同一个电源!因为这次发烫,我怕电机已经烧坏,如烧坏就改用22V这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为外面没看到碳刷所以就是无刷电机

是的,所以当初才当无刷电机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烫的厉害   我感觉 是 电流过大

哈哈!是的,现在才明白直接将交流电接上直流电机了!所以发烫的厉害!

网友B:
找一个36V电流2A以上的电动车充电器试试,如果转的正常不发热,那肯定是40V有刷电机了,不是无刷的电机。就用你的那个变压器,加一个桥式整流和一个耐压63V的大电解电容就行,在220V输入加一个可控硅的电压调速(电子商店或淘宝都有卖的),稍微调低点电压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直流电机,,,,,,,,请教陈老大,,,,,,,,,,,我打算用可控硅把220调低,再整流滤波,给 ...

用可控硅调压用在电机上,电压调一点还行,如果电压调的太大不大好,别指望把220V电压直接调到24V什么的,效果不好的,整个波形面积很小,都成小脉冲了,感性负载波形更难看。变压器不能省,在初级稍微调整几十伏的电压,在次级得到一定幅度的可变电压比较稳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36V电流2A以上的电动车充电器试试,如果转的正常不发热,那肯定是40V有刷电机了,不是无刷的电机。就 ...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2013-01-10):
我有个类似的,做工很好,估计楼主这个电机是直流有刷的,就是奇怪楼主变压器直接接上去也能转?没有整流滤波都行?

网友:
不是我打击楼主,交直流不懂,有刷无刷不分,还是别玩这个了,这不是儿童玩具,先把初中物理学一下,否则烧东西事小,人身安全事大。

网友:
交流电能转估计不是永磁电机,以前人家送我二个 22 V 的小电机有定子的。

网友L:
两根线的也有可能是无刷电机哦,内置驱动的。就像你的电脑风扇,也是无刷的。

网友M:
我佩服你机智勇敢有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