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A6 PRO比PLUS充电要快很多 求高手解释下

楼主(2012-09-15):
手上两充电器一个A6 PRO 版本2009 10 10 充6S1200电池 电流3A 充入电量630MA 时间17分钟 平衡更快
A6 PLUS 版本2010 10 10  充6S1200电池 电流3A 充入电量625MA 时间却用了24分钟 平衡更慢
请问下是充电器有问题
还是版本问题呢
慢7分钟呢

网友:
同用A6PLUS的关注

网友:
我是a6 pro

楼主:
用A6 PLUS的 你们冲3S 2200的电池一般时间多长 我记得我当初PRO充3S 2200电池 充入电量1000左右 电流2.2 只需要30多分钟

网友:
A6根本不存在平衡过程,何来平衡的快慢?
出现差异可能是如下原因:
1、电池内阻不一样,内阻大的电池后期恒压过程会比较慢(如果用的同一组电池,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2、实际充电电流误差较大,PRO偏大或者PLUS偏小,或者前两种情况同时存在(锂电充电器更注重电压的精度,电流精度要求不高,相差个10-20%也是有可能的,这个纯属猜测,有条件的同志可以实际测试看看);
3、PRO恒压阶段电压偏高或者PLUS偏低,或者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网友:
用同一组电池再测试几次才有说服力

楼主:
用的花牌红皮6S 1200电池 这个电池一共买了5片,之前用PRO一直都是16分钟左右就满了,今天特意拿两片都飞5分钟悬停,测试的,具体是什么情况不清楚反正有区别

网友A:
我用同一块电池从3.85V充到4.20V,A6pro比A6plus快20%,实际充电过程2款确有不同之处,A6pro是从一开始就边冲边平衡,设置2.2A充,常常为了平衡某一路可能会加大到2.6A,或者减小到2.0A,而A6plus则不管你压差多少先一律2.2A走下去,然后到4.15V以后再去慢慢平衡,实际上这样的边等待边平衡是降低了效率的。另外,可能是模友太过关心充电精度,使得后来plus为了满足更高精度要求而长时间做精细平衡,窃以为电池达到一定精度即可,刻意去追求高精度最后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实际上油门一推,电池单片电压差何止那几十上百毫伏。。。。

网友B:
顶你,现在我充到4.18v就拔下飞了,反正电池电压都一样,等到回家再慢慢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同一块电池从3.85V充到4.20V,A6pro比A6plus快20%,实际充电过程2款确有不同之处,A6pro是从一开始就边 ...

顶你,现在我充到4.18v就拔下飞了,反正电池电压都一样,等到回家再慢慢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你,现在我充到4.18v就拔下飞了,反正电池电压都一样,等到回家再慢慢平衡

明智之举,赞一个

网友(2012-11-02):
引用 网友A:
我用同一块电池从3.85V充到4.20V,A6pro比A6plus快20%,实际充电过程2款确有不同之处,A6pro是从一开始就边 ...

a6plus的6s接口能直接充电4s电池吗

网友(2013-03-23):
想换充电器的路过,向各位前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