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dfc头 小姨子3.5陀螺 发飘 不稳,怎么调

楼主(2012-09-15):
方向舵特贼 飘得厉害 尾巴还锁不住。求教如何调

网友A:
我的调了一星期,现在很完美
按步骤按要求仔细设置

网友B:
把XYZ换了吧

网友C:
不急,慢慢来

网友D:
好有挑战~~~

网友E:
带着电脑外场慢慢调吧。不过首先应检查机械问题,一般我的尾传动有问题或者尾轴弯或者尾部顺滑的时候会金鱼尾,排除机械故障,小姨子按照步骤调很容易就很好飞。
我选得是最稳定的模式,然后把俯仰、滚转感度跳到15,要不然大了机器会抖。尾巴大概是76吧,就可以锁的很好,再大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