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充电器,求推荐 淘宝链接

楼主(2012-09-15):
手上现在有个B6 ,估计是水货,买来用不了2次 entet键就不灵了,按了也不动,不知道如何修理,也没有有的商家说的有防伪标。
现在想再买一个A6或者B6,求推荐

网友A:
买A6不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A6不后悔

网友:
买个A6,飞550以下都能用,以后上大机器了也可以长期持有。
只插平衡头就充电,方便。

网友:
SKYRC B6 Ultimate 400W   價錢平火數大

网友:
喜欢并冲最新款A6,串充个人推荐iCharger系列,想玩最好并冲串充各一个

网友:
感觉Hyperion net 0720 AD非常好,内置电源非常方便。
如果我再买充电器就买它了。

网友B:
没人推荐BC168吗?

网友C:
买个A6真的不如去买个iCharger 106B,价格相差不多性能可是要比A6好多了!

网友:
一定要选大功率充电器
不然一堆电池充死你。。。
A6+保姆 不保险,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150不带电源的B6

网友D:
LZ可以暂时不用换,ENTER键按不下去是因为这个开关坏了。我原来的B6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当时被女儿摔到了地上,结果其中一个按键帽直接掉了出来,我把它拆开后发现那四个按键都是独立的开关,其中那个开关裂掉了。后来拿到楼下一个小家电修理店里问了一下,师傅说这种开关很好配,半天后就给我换好了,花费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可以暂时不用换,ENTER键按不下去是因为这个开关坏了。我原来的B6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当时被女儿摔到了地上 ...

谢谢,我已经叫我的电工给我修好了。就是接触不好,拿去锈水喷几下就好了。

楼主:
但是每次充出来的3节电池电压差别很大,比如4.13  4.20  4.17v。平时充出来后差别都挺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个A6真的不如去买个iCharger 106B,价格相差不多性能可是要比A6好多了!

当心被当成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当心被当成托

我是就是论事,在别的帖子里我也分析过了!你买A6那势必买保姆这两个加起来是可以买个106B了!在功能、算法、最大电流、做工方面等方面106B是比A6要好,价格又差不多那为什么不选个好一点的呢?说到托一般在这个版块里人家开贴问用什么充电器好就会有一堆人推荐A6那这算不算是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就是论事,在别的帖子里我也分析过了!你买A6那势必买保姆这两个加起来是可以买个106B了!在功能、算 ...

开玩笑呢朋友还当真了,我刚入的306B,用了几天确实不错,就是并充板不给力,都可以煎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开玩笑呢朋友还当真了,我刚入的306B,用了几天确实不错,就是并充板不给力,都可以煎蛋了。

我都说了就事论事啦!你用的是什么并充板啊?不会是那种35元的吧!那种并充板的做工承受30A的最大电流是有点危险的,建议你换和好点的并充板,比如阳光的或者给PL8做的那种并充板比较保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都说了就事论事啦!你用的是什么并充板啊?不会是那种35元的吧!那种并充板的做工承受30A的最大 ...

就是用的这种,以前配B6、X612S用着还行,这次光考虑充电器把并充板忽略了,你说的阳光是上海那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是用的这种,以前配B6、X612S用着还行,这次光考虑充电器把并充板忽略了,你说的阳光是上海那家?

恩那家并充板价格是有点高但是用料好可以承受大电流,或者去买PL8原厂的充电板不过这个就没有性价比了都可以在买个A6之类的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那家并充板价格是有点高但是用料好可以承受大电流,或者去买PL8原厂的充电板不过这个就没有性价比了都可 ...

这个是要换了,有隐患,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是就是论事,在别的帖子里我也分析过了!你买A6那势必买保姆这两个加起来是可以买个106B了!在功能、算 ...

记得是有一篇长度,结构是能和论文有得一拼的关于串充个并充的帖子是你发的?看完开篇手画的草图我就没有继续看下的动力了。难道那么多年来我的《电路》 就学的那么差?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是有一篇长度,结构是能和论文有得一拼的关于串充个并充的帖子是你发的?看完开篇手画的草图我就没有 ...

兄弟你找错人了,那帖子不是我发的!我也没画过什么草图

网友:
充电器真贵,现在

网友:
楼顶上有EnergyStore

网友G(2012-10-16):
引用 网友C:
恩那家并充板价格是有点高但是用料好可以承受大电流,或者去买PL8原厂的充电板不过这个就没有性价比了都可 ...

iCharger本身是串冲的,配上并充板就能改成并充方式吗,这也太强了吧,难道入一个 iCharger再配个并充板,在家可以使用多个电池并充,外场可以使用大电流单冲,不知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G:
iCharger本身是串冲的,配上并充板就能改成并充方式吗,这也太强了吧,难道入一个 iCharger再 ...

你犯了一个概念性的错误,并充板的作用是把S数相同的电池并成一块大电池来充电,用了并充板是不会改变充电方式的!充电方式是由你所用的充电器的充电原理所决定的和并充板无关!不过配一个Icharger充电器配个并充板是可以同时充多组相同S数的电池,不过实际使用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并充的电池最好是使用循环和电池的新旧程度差不多最好,这样平衡起来时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犯了一个概念性的错误,并充板的作用是把S数相同的电池并成一块大电池来充电,用了并充板是不会改变充电 ...

原来如此,看来此并充非A6的并充啊

网友:
买bc168不后悔

网友:
一个Icharger一个Echarger两个是兄弟吗

网友:
哦,卖糕的,头都大了。

网友:
我用B6呢  感觉很好 148元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