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带锯条,,,在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2012-09-15):
得伟带锯,只有一根锯条,,,,要买几根备用的,,,本地买单金属的要70,,,双金属的要200元,,,坛里便宜好用的锯条在哪买的

楼主:
型号好像是2877

网友A:
明天给你个链接,我买过,不贵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给你个链接,我买过,不贵好用

谢谢,,,,,,,,,,,,,,,找了好几天了,,,,,,,,,,,

网友:
TB买的,我的得伟带锯也就剩了一根锯条了,也要搞几根

楼主:
只有一根原装的,,连备份都没有呢

网友:
锯条不必买德伟品牌的,这种耗材原厂的一般都不是最好的,德伟应该也是用13mm宽,0.5mm厚的吧,这个规格的并不多见,淘宝搜施泰力吧,双金属的也就70几,别的大多是0.65mm厚的,这0.15mm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B:
台灣的帶鋸條幾乎都是用小日本amada或nachi的
一卷有30公尺
要多長就切多長
能用很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灣的帶鋸條幾乎都是用小日本amada或nachi的
一卷有30公尺
要多長就切多長

这是正路,但是得有专用得点焊机吧,好的貌似挺贵的,便宜的还真有,还不到1000元,又怕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路,但是得有专用得点焊机吧,好的貌似挺贵的,便宜的还真有,还不到1000元,又怕不好使

台灣所有的帶鋸機(不含手提式)
均附有鋸條焊接裝置
要不然鋸內孔裏要怎麼鋸呢?

网友D:
楼主找到锯条.要分享地址哦....我也有个德伟带锯.没备份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灣所有的帶鋸機(不含手提式)
均附有鋸條焊接裝置
要不然鋸內孔裏要怎麼鋸呢?

无意间我们又一次发现,我们被奸商给骗了

估计国内基本不配

一条锯条,如是 45号钢一般可以锯多少面积的寿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到锯条.要分享地址哦....我也有个德伟带锯.没备份锯条..

锯条参数1140*13毫米双金属锯条,,,配得伟D28770手提带锯,,,,,,,,,,,五根175元,卖家是江苏无锡的,,,,,,,,,,,,,,,,,,,,,,,淘宝地址,,已经短信

楼主:
使用过的老大说0.65的容易疲劳断裂,,,,买货时和卖家问问有薄点的吗

网友E:
我也一直没敢下手买淘宝的175  元5根的锯条。不知道还有什么便宜又耐用的锯条。有经验的说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直没敢下手买淘宝的175  元5根的锯条。不知道还有什么便宜又耐用的锯条。有经验的说说吧。

老大..估计再便宜,还好用的锯条不好找了,,,,,,,有使用过这种175元五根带锯条的老鸟,,说说使用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