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里面的电容能做电火花机吗?有图

楼主(2012-09-15):
最近无意得买到一只笔记本变压器.

输出电压为19.5V,电流4.1A,让我觉得意外的是.

将输出线短路...就会发出比较长的火花...我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

在短路的时候,负极还是正极的的铜丝.燃烧起来了...发出青色的亮光...

很奇怪的是..持续的时间..比一般的变压器要长...普通的变压器根本就烧不起来..

不知道这只变压器有没有做电火花的潜力?

另外...变频器上面的电容能不能做电火花电容?

点击图片 可放大.

网友:
不行的,我试过了,半天打不出洞,48V20A的电源。

网友:
一个合格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在输出端短路时电压自动降低。

网友:
看错了,原来楼主说的是电容。

电容要用无极性电容。电动机上就有。买新的十多元一个。

这个电容容量太大了,会使火花持续时间太长,引起电弧放电。火花放电和电弧放电是不一样的。

网友A:
肯定行,我8微法的涤纶电容(6、7个一两微法的并一起才8微法)20V电源,汽车大灯做电阻,全手动给进打2.8的断钻头和3.0的断丝,虽然效率低本,以为那个工件废了,但成功打出,非常高兴,以后再也不怕断丝了

网友:
电解电容不行会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行,我8微法的涤纶电容(6、7个一两微法的并一起才8微法)20V电源,汽车大灯做电阻,全手动给进打2.8的 ...

不知道加大功率效率能提高不?

网友:
这个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加大功率效率能提高不?

应该能提高,不是有人用电瓶车的48V电源吗,好像还有用110V的,我是当初没办法的情况下应急用的,至少说明这个原理是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