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025主轴问题

楼主(2012-09-15):
最近刚收了一台成色差的西湖7025,准备拿下主轴换轴承,不过我拆卸主轴套的时候,去掉手动和微进给传动部分,往下拉主轴套部分,最后一点距离却怎么也拉不下来,感觉已经没什么可能阻挡得了,我用铁管插入尾部花键孔使劲砸了几下,没有动静。(里面有个卡簧是卡皮带轮轴的,跟这个应该没关系)不敢再继续了。
   不知有没有知道原因或拆过的坛友,还望解答。还有就是我这个机子上就一个钻夹头,如果上铣夹头,应该有一个尾部拉杆的,有7025的朋友可知道这个拉杆的型号或尺寸。谢过了。

网友A:
主轴套的外部有两个限位螺钉,内六角的,硬拉拉不出来,你在箱体上仔细找,有两个洞,把限位螺钉旋出来就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套的外部有两个限位螺钉,内六角的,硬拉拉不出来,你在箱体上仔细找,有两个洞,把限位螺钉旋出来就拉 ...

那最有可能是这样了,我明天找一下

网友:
万能的神坛   解决问题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