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20的重心位置。

楼主(2012-09-16):
请教J20有些的具体重心位置。按普通机的调重心的方法试着调了几次,飞机仰头厉害,滑行时也是如此,重心还是靠后。

网友A:
重心需要自己调,装机设备各不相同,所以重心多少有点区别,多飞几次,来回动下电池位置就行,一般大体都是机翼前缘3分之1的样子,具体要飞了再细挑!

楼主:
调好了,在主翼和鸭翼之间,靠近主翼处。

网友B:
问问解放军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