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数传板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2-09-16):
有人用过几米的433数传板吗?是干什么用的?能安装在
遥控器
上直接用它控制飞机吗?我是FUTABA10C2.4G的控,一直纠结如何飞
FPV

网友A:
同问,请砖家赐教

网友B:
不知道诶

网友C:
请砖家赐教

网友D:
是用来将控的ppm信号或者接收的pwm信号或者电脑中地面站的指令转成可通过数字电台进行传输的信号。

网友E: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网友F(2013-03-10):
我也不是很懂 一头雾水 我也是2.4G 不知道需要怎么改 哎

网友G:
几米也不出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