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

楼主(2012-09-16):
(无正文)

网友:
共振的原因。

楼主:
共振?解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振?解释下

电机转速到某个速度的时候。整机产生共振。前后左右剧烈摇摆。V929的传动系统太松散了。间隙太大。而且螺旋桨配平不是很好。这些都是震动和噪音的来源。真正好的四轴应该是安静平稳的。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929飞航线和悬停是不错的,但是要3d就有点悬了。

网友:
100%的摇杆是很容易翻的。

新手建议20%感度
刚开始飞,声音很小的。但是摔了后轴承会坏的,声音就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