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不明原因的突然失去动力(与之前模友一个帖子问题相同)

楼主(2012-09-16):
    前言:航拍校园过程中,四轴在九层楼高度突然降速,开始自由落体,推油无效。情急之下切回手动,收油重启,在二层楼高度重新恢复,然后降落。
    问题:在姿态或者GPS模块下,稳定飞行的飞机(油门在中位时)四台电机突然同时降低功率,接近怠速。
    飞行表现:飞机迅速下降(和自由落体差不多),但仍能感觉到飞控的增稳作用。
    其他表现:切入手动之后会恢复;或者在姿态模式下收油到底然后重新推油也会恢复。但是失控现象会再次发生。
    配置:飞机:XA650。朗宇2216,KV800。11寸木桨。好盈30A电调装在飞控下面。发射ff9 72M。接收149dp。电池:real-C(深圳锐力赛)11.1V 3300mah 20C。
    视频介绍:这是在飞行出问题之后在屋内做测试时拍摄。视频中的NAZA低压报警是因为报警值设的有点高。但是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由于电压突降造成的问题。因为在视频中飞机重启后仍能有力平飞,而且电池上的报警器(3.7V报警)从来没响。
    另外,好盈电调全部是中进角,报警阀值为低。电调被铜箔胶带屏蔽。
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wNzk5MzA0.html
    我是左手油门。
0秒:问题已经出现(注意油门位置)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开始录制
11秒:收油重启后,正常飞行;
42秒:问题再次出现。油门推到顶没反应。收油之后正常飞行;
1分59秒:问题第三次出现。
    个人推测原因:
第一,我用了两个NAZA实验,都有这个问题(全部是偶然发生,如果这次把电源断开然后重启,下次可能就没事,带着问题飞了很多次)。但是电源模块没有换。是不是电源模块的问题?
第二,有没有可能是电调的什么保护触发了,或者电池不行?(Real-C的电池我一共有四块,都是26个充电循环,没有鼓胀。)
第三,会不会是NAZA程序问题?有几次是刚上电就有问题,而不是像视频中飞一段时间再出问题。现象如下:满电,平地起飞,上电后绿灯四闪,切姿态,掰杆启动,推油到中位甚至最大,飞机都无力离地(和视频中现象相同)。断电重插,问题消失。为什么?(这个问题都是偶发,没有视频记录,因此一直在脑子中是个问号。今天玩大了,差点伤到人,于是拍下视频求助)。

网友A:
我的那咋今天早上翻跟斗了,飞了几个月第一次炸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咋今天早上翻跟斗了,飞了几个月第一次炸机来了!

我是差一点就炸了!因为出事前一天刚刚练习过空中切手动,才保住我的650一条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差一点就炸了!因为出事前一天刚刚练习过空中切手动,才保住我的650一条命。

我损失了一个桨啊,我刚发的帖子,你看看

网友:
这年头神马都靠不住的

网友:
看了LZ的室内测试视频我再次表示压力很大,这种突然掉油会吓尿人的

网友:
应该是你的JJ,低压保护设置高了,视频中,指示灯一直是提示低压报警,红灯连闪,我们从不用NAZA自带的低压保护功能。
因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679720&extra=

网友:
试试把电调电机的接头焊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咋今天早上翻跟斗了,飞了几个月第一次炸机来了!

【飞了几个月第一次炸机来了】,在这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了几个月第一次炸机来了】,在这吹吧

这是真的,你不信啊!

网友C:
昨天同样遇到类似问题的表示关注!
XA650 NAZA+GPS 恒力4225 APC1147 ROC5000
起飞刚1分钟左右。大概20-30米直接自由落体,损失2个机臂,3个APC桨。挂载杆,MC6500云台。
TMD 刚修好第2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同样遇到类似问题的表示关注!
XA650 NAZA+GPS 恒力4225 APC1147 ROC5000
起飞刚1分钟左右。大概20-3 ...

这个问题很邪乎。我的两个NAZA,4块电池都会抽,而且也不管有没有GPS。

网友:
各位,你们的NAZA是独立供电还是抽动力电源的电?

网友:
这个现象明显是电池内阻太大  电调没设置镍氢模式  我估计

网友D:
飞控都有钱买 就舍不得电池钱  炸一次什么都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都有钱买 就舍不得电池钱  炸一次什么都花掉了

NAZA通过电源模块供电。电源模块来自动力电。这个符合NAZA的安装说明。

电池的问题我也考虑过。但是四块电池都有过失控现象,全部是偶然发生,难道是电池偶然的内阻增大?

另外,我的650除了一个T插,没有别的连接件。难道连飞控插口也要焊死?

(突然想到,会不会是T插的事?)

网友E:
飞控的低电压保护起作用导致的这个现象。

网友:
同情中!!!1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通过电源模块供电。电源模块来自动力电。这个符合NAZA的安装说明。

电池的问题我也考虑过。但是四 ...

我用的XT60

网友:
明显低压保护了啊,电压设置是要考虑线损的,可能是电压设置的太高,所以四块电池都这样

网友:
真是不知道死活,我从第一天用NAZA开始,飞控就是独立供电,装多一块3S1000,也不见得重多少!多轴+GPS,已经是系统工程了,要分别确保各部分的可靠性,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的低电压保护起作用导致的这个现象。

NAZA的二级保护不是“缓慢将油门中位升至90%”吗?我的动力失去之后100%油都没有一点力气。

网友:
我今天小炸一下!不过人品好!只伤了一片旋翼

网友(2013-07-22):
这个视频是低压保护启动了,还一直悬停,导致最后电量支撑不住直接下降

网友:
看了很受用,表示从来不用自带的保护功能。

网友:
低电压保护的红灯一直在闪,难道你没看说明书吗?

网友:
楼主你没装GPS,低压保护设置了自动降落吧,你把低压保护功能关闭,在把你的BB设置在3.6V报警,飞到报警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现象,前提要把电调所有保护功能全部关闭。

网友:
问题同样,这几天一直都没干飞的太高,一直寻找问题所在,我是开了智能方向控制,但是就用了一次,剩下的几次飞行都用遥控器开关切换至关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