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咋原地翻跟斗了,原因求解!

楼主(2012-09-16):
今天早上好不容易起了个大早,还没洗漱,拿着我的那咋和风火轮检查了一下,带上装备往飞场走去。到了飞场做好准备工作;准备起飞,结果杯具发生了
,油门一半还没推到,居然原地翻跟斗了,3号
电机
转速很快,我表示很惊讶
,飞了几个月还是第一次遇到炸机的情况,而且还是没离地的情况下发生的,结果造成我就损失了一枚桨
。
我个人分析:操作失误是不肯能的,可能是由于机子的负重方面导致主控系统发生数据错误,造成的炸机。怎么说是有原因的,前段时间我DIY一个脚架装上去后,试飞那咋失常了,乱飞,还好当时比较冷静,不能悬停,就像在手动模式下一样,往一边飞,在强行的打反舵的情况下没有造成炸机,飞了大概1分多钟正常了,差点冒汗了。昨天吧手机绑在上面还拍了一小段视频,在此之前都是负重的情况下飞的,今天只有个脚架,那咋又不知怎么了,不听话了,既然学悟空翻跟斗,哎···大好的心情就这么没了
。如果知道的情况的麻烦解释一下!
昨天的测试视频

网友A:
一般来说,起飞瞬间飞机立即翻掉都是安装的问题,比如螺旋桨安装不正确;电机旋转方向错误;IMU安装错误(非前后左右方向或者安装方向与调参不一致);电调信号线顺序插错等等。另,电机转速不一致也属于正常现象。
建议把各个接口再检查检查,尤其是香蕉头。

网友B:
上天如果这样,Lz就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