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笨问题400W的直流伺服力大还是400W的直流无刷力大?

楼主(2012-09-16):
问个笨问题400W的直流伺服力大还是400W的直流无刷力大?(更直白的讲是同功率的伺服电机与无刷电机之间的扭力之比?)

前提如是同一个公司的同期产品。
直接老想用伺服电机替换我7025上的原配电机,于是关注了相关的信息
发现兄弟们,用伺服作动力的很多。

于是想问,同W数的伺服与无刷电机,谁扭力大一些呢?
如是一样大,那为什么不用无刷。必须全新的无刷也没二手的伺服价高啊

如力量大有不同,或是体积有区别,那是另外的说法了
下一步我要找一个 750W或1KW 的二手伺服电动。换掉7025上原配的二相电机。

因为对铣床调了水平,并用松木作了工作台,但开枪后震动噪声还是很大。
加上7025皮带变速麻烦,这两个原因让我一直没变更现状的想法

求各位兄台解答!

网友A:
伺服就是无刷加了一个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就是无刷加了一个编码器

是的,我有几个这样的电机,有的带码盘,有的不带,其它一样就是普通无刷电机

网友B:
A:P=K*n*T(P=功率;K=95536;n=转速;K=扭矩)
B:PWM的占空比决定最大输出电流,也就是功率。
1。无刷电机是通过电位器或者电压直接控制PWM来决定空载转带。比如你要开到一半速,你PWM就需要固定在30%的样子。
这样你电机最大输出功率就只能是额定功率的30%,如果是400W电机就只能输出120W. 把它套入A式中,转速,扭矩都达不到400W值。

2。伺服电机是通过电位器或者电压或者通迅给定目标速度(还可以控制目标扭矩,目标位置,这里不讨论),同样你要开到一半速,他内部会把PWM自动调到30%附近。
但受负载了,就不同了。编码器会感知速度慢下来了,会增加适当的PWM,直到PWM=100%。根据B的条件,些时伺服可以输出400W,再代入A式,n(转速)恒定,T(扭矩)
会增大到400W的最大值。

3。如果无刷与伺服都开到最大转速,都能输出最大功率。 但伺服表现还是会好些。无刷需要先把PWM开到100%,然后受负载降下来。这样如果是铣刀或者钻头,刚接受到工件时刀
具的切削参数就不对,甚至损坏刀具。 伺服电机把转速开到最大,它PWM不会到100%(此时转速肯定不及无刷100%速度快),只有70%左右,留有余量在受负载时增加PWM。

4。无刷电机占空比载载转速不是线性对应的。从我测试过的无刷电机大概是30%的PWM,空载转速会到60%(有些还不止60%)的样子。 现在知道为什么无刷电机低速无力了吧。6000转的无刷电机
你要输出3000转时,PWM不到30%,即功率只有额定值的30%以下。1000转就更不谈了,随手堵死。

改版第一次在这里发帖,有误请大家丢鸡蛋。正好学没有吃午餐。

楼主:
明白了,谢谢王清华

也就是除非无刷电机真的如它的说明书所言是恒定扭力
否则它的扭力在速度下降下,同时输出扭力也在下降

谢谢,、

网友:
伺服会自动调节转距,受阻力越大输出力距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K*n*T(P=功率;K=95536;n=转速;K=扭矩)
B:PWM的占空比决定最大输出电流,也就是功率。
1。无刷电机 ...

楼主:
叶工所言极是,也就是好的无刷驱动一样要以,保持力矩

网友:
很搞笑,无刷直流有占空比,伺服就没有了?伺服的输入都是占空比不停变得,合成正弦波

网友:
直流电机的特性就是负载加重转速降低【当然是在无反馈的前提下】,说无刷电机和伺服电机这两个概念做比较是不恰当的,伺服电机【指交流的】本来就是无刷电机的一种,只不过加了编码器做反馈而已,要想电机在不同转速下达到同样的扭矩,都需要反馈信号,精度高就用编码器,精度低也可以不用编码器,直接由驱动器检测驱动脉冲来反馈。所以一般场合【比如主轴电机】用伺服和用带转速控制的无刷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我新买的550W无刷直流电机就带转速控制

网友:
同功率的不同电机,在额定功率时,额定转速越低的,扭矩越大。也就 是额定转速低的,额定扭矩大。
好点的无刷驱动和伺服驱动都是速度反馈,控制精度不同而已。
说到底,如果驱动器够好,同功率,同额定转速的扭矩是一样的。在调速范围内,速度扭矩曲线图不一定一样。一般来说低于额定转速的工况下,都能达到额定扭矩,甚至能短时间超一点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我今天去采购了两个伺服电机回来

东元的400W

接线还全的,

眼眼看了一下。各个接头基本一一对应

就是有一个 7根细线的,信号节头不知接在哪里

我现在拍图片上来

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244

这是我采购来的东元 400W电机的具体信息

驱动的说明书下裁了。如实讲文字一堆,看了头大中

还是大家,直接指点实在

网友:
直流伺服电机是如何锁定的

网友(2013-08-29):
引用 网友B:
A:P=K*n*T(P=功率;K=95536;n=转速;K=扭矩)
B:PWM的占空比决定最大输出电流,也就是功率。
1。无刷电机 ...

懂了

网友:
低速效果不行的无刷 只是无感的吧。 有感的用专用芯片的方案在低速时也不比直流有刷的差

至于驱动器的控制方式,那得看驱动器定义的,无所谓区分无刷与有刷。说到PWM与转速,那是驱动器方面的事。

单说功率密度,肯定是无刷的大。

网友:
书上好像说方波驱动的无刷直流要比正弦波驱动控制的功率大15%(理论值),但有比较大的输出扭矩脉动,所以伺服通常采用正弦波驱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K*n*T(P=功率;K=95536;n=转速;K=扭矩)
B:PWM的占空比决定最大输出电流,也就是功率。
1。无刷电机 ...

"无刷电机占空比载载转速不是线性对应的。从我测试过的无刷电机大概是30%的PWM,空载转速会到60%(有些还不止60%)的样子。 现在知道为什么无刷电机低速无力了吧。6000转的无刷电机
你要输出3000转时,PWM不到30%,即功率只有额定值的30%以下。1000转就更不谈了,随手堵死。"

无刷电机低速无力不是电机的问题,是控制器的问题;
成熟的控制器用PID算法对工作电流转速等参数进行实时控制,
在极低速也有大扭矩。
你用的可能是早期的纯硬件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