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废品站买来的两个东西,挺重的,有人知道这是做啥用的么?

楼主(2012-09-16):
第一个规规整整的,几十斤重,看起来像不锈钢做的,,,露天放置竟然没绣。。。。。虽然没锈,也不知道能做啥用,,看跟废铁放一起,1.5元 一斤,价格可以接受,也就拿下了,回来慢慢研究。。。

第二个绣了,不过底板有32mm厚。。。三四十公斤的样子。。。。上面那个V槽部件没怎么绣,不知道是啥材质。。。

看着以后做啥小设备,当底板用不错,就拿下了。。。

网友A:
第二个做个折板机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做个折板机器不错

我也想过。。。但是那个小V口不宽啊。。才13厘米。。。。。

拆掉小V口,下面那个锈V口也才24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

第一个么。。。。。就是个块块,,没模具的形状啊。。

网友:
不认识,等高手解答。

网友:
冲压模具

网友:
上面有油,怎么锈

网友:
冲压模具 有点硬 再加工有点麻烦

网友:
都是五金冲压模具,V槽与第一张图中间那件是Cr12,热处理了有HRC56以上,不能钻孔及机加工了,中能线切割加工。如做退火后还可以加工但加工费要5元KG

网友:
像模具  第一个或许还有半块

网友:
10樓正解
第一副缺下模
看起來像是下料模
第二配缺上模
應是折彎模

廢模具再怎麼便宜都別買
因為一定有熱處理
diy玩家沒辦法二次加工
當然你有放電加工機,線切割者除外
一般模具的保存年限到了都是直接報廢進熔爐的
有專人在收購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详细解答。。。

硬就硬把。。大不了当锤子和垫板用。。。。呵呵。。

网友C:
那个模具我想要,这边没有模具配件,模架都是圆钢加铁板自己焊,没有导柱,那个40的上模柄在这边能卖200元,今天就有人要,可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模具我想要,这边没有模具配件,模架都是圆钢加铁板自己焊,没有导柱,那个40的上模柄在这边能卖200元, ...

请问什么部位焊接的,模具一般没有需要焊接的阿

网友:
冲床模具,第一个是上模,第二个是下模,也就是冲模与枮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详细解答。。。

硬就硬把。。大不了当锤子和垫板用。。。。呵呵。。

当锤也没有用,这种属于钢脆脆

网友:
是重,当垫料用不错

网友:
我们这有个废品站里有一堆,厚薄都有都是用定位销和内六楞叠加一起的

网友:
废品站是个好地方

网友:
好象压力模具

网友:
有点象模具,上下一套,

网友:
也看不出来能做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什么部位焊接的,模具一般没有需要焊接的阿

模柄和上摸板镶嵌的位置,为了方便加工和省料,模柄直接通孔或加工一个小孔,在模柄下部留一凹槽进行焊接。我制作的简单冲模都没有模具架,因为买不到弹性橡胶压料板上直接用弹簧【普通的没买蝶形的】

网友:
买不到弹性橡胶?太惨了,还好废品站有大量火车上拆下的厚橡胶板,买了20块,哪橡胶,弹性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