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盘鹰偏转副翼的改装

楼主(2012-09-16):
上次“改装遥控盘鹰 的帖子,承蒙各位高手的指点,得益匪浅。而看了wyc和丹顶鹤所传的视频,启发很大。根据这个思路,对遥控盘鹰又进行了“偏转副翼”的改装。现在的电机转动和翅膀偏转都是由副翼舵机1通道)控制,是否要分开控制?由于工艺水平一般,是否能飞,还不得而知?望各位指点。

网友:
仿生学啊~!

网友:
怎么感觉电机跟副翼动的不一致呢、、我理解错了?、、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思路不错  期待成功

网友:
貌似不抗风

网友A:
像是风筝

网友:
盘鹰  我做了两架  不过结构跟你的不一样  我做的是无副翼的 通过升降和方向来控制的

网友:
据说盘鹰的副翼和一般飞机是反得?

网友:
期待试验成功的视频

网友:
附件做的很好,一目了然。肯定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风筝

不是‘像是风筝’,它就是风筝+遥控

网友B:
又看了一次LZ上传的附件,发现翅膀与电机的转向反了,我的理解是:电机向左,翅膀后缘应该左高右低,电机向右,翅膀后缘应该右高左低。供LZ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看了一次LZ上传的附件,发现翅膀与电机的转向反了,我的理解是:电机向左,翅膀后缘应该左高右低,电机向 ...

我又看了wyc和丹顶鹤所传的视频,感到现在翅膀与电机的动作,和视频上的动作是一样的,是否是我看错了?是否把它们分开控制呢?翅膀偏转用副翼控制,电机转动用方向舵控制?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看了一次LZ上传的附件,发现翅膀与电机的转向反了,我的理解是:电机向左,翅膀后缘应该左高右低,电机向 ...

程老师的想法可能错了.在翼展,翼面积很大的老鹰来说右翼后缘问下使其左滾很困难,这吋右边的阻力增加使老鹰问右转再加上电机也向右拉,老鹰就会顺利问右转了.所以THZ给出的动画是对的.

网友:
其实遥控盘鹰用电机矢量控制方向后,翅膀不动,仅加上尾翼控制升降,就能很悠闲的飞行了。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D8%2B%C5%CC%D3%A5 供LZ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