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过电主轴的帮我下 谢谢

楼主(2012-09-16):
简单的画了个电主轴后端  请教下各位 高手 这个法兰有专业工具拆下吗? 下面是轴承   还有换轴承需要什么专业工具啊?谢谢  走过路过的大哥们拜托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敲的……

楼主:
不会敲坏吗?“? 我看上面的那2个小点洞 完好无缺的啊 原厂装的时候应该是有什么专业工具不?

楼主:
还有这个敲掉了 是不是就可以把轴从前段敲出来?

网友:
不是很紧的话可以用卡簧钳、尖嘴钳,比较紧的话就找和这两个小洞大小对应的钢轴插进去,再用随手的长条形工具来扳,比如螺丝刀、开口扳手之类的都可以。

楼主:
敖个的意思是自己做个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敖个的意思是自己做个架子

不用做架子,说的其实挺明白了,最简单的就是用三根杆子,比如能够插进去的内六角扳手也行,好好想下。

楼主:
这个洞本身不深啊,就像我画的那样带有斜度的插不进去的

网友(2012-12-29):
拆下来沒有?请问那螺母是正牙还是反牙的?你的电主轴是什么型号的?多谢先!

网友A:
主軸前面先用開口扳手固定
然後用c形環的鉗子一轉就下來了
我的是反牙
主軸前那個螺母是正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軸前面先用開口扳手固定
然後用c形環的鉗子一轉就下來了
我的是反牙

多谢,按道理应是反牙的,不然螺母会给甩开。可我这个很紧,用卡环钳正反转都沒法拧出,看来要做个专门工具才行了。

楼主:
直接敲 我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敲 我是

最好不要直接敲,我是用2支水泥钉固定在台钳上拆的。我的是反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