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怎么才能手接?

楼主(2012-09-16):
翼龙下降速度好快 有什么办法才能手接?谁传授点经验给我呢?1200克翼龙!

网友A:
找能草降的地方试多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B:
多多练习

网友C:
可以先练习对着自己飞过来 然后下降快了 可以带着点小动力 不过要小心哦 翼龙 还是很好的手接的 我的第一架飞机 怀恋

楼主:
我近100米就关油门了 等他滑过来 但是速度还是很快

网友D:
楼主,我跟你一样,也感觉速度嗖嗖的,我翼龙才1000g。

楼主:
准备换3通机翼 不知道会不会慢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换3通机翼 不知道会不会慢点
我的就是三通,速度很快啊。

网友E:
带点动力拉点杆抬头飞不就慢一点了吗?注意避免大攻角失速 哦

网友F:
这么重的翼龙最好不要手接
手接的时候,最佳抓取的位置在机翼,而机身比较重,很可能会损坏机翼和机身的连接,或者损坏机翼

网友G:
回的有点多,激动了,希望版主理解一下

网友G:
lz名字叫谢鑫,淘宝名和论坛名一样elvenking ,太没信誉了

网友H: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