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出一相测试电力扭力的小装备

楼主(2012-09-16):
麻烦各位出一相测试电力扭力的小装备

前前后后败了一少小电机,除了一个是无刷外。其它是直流与串激,速度在 3000--15600RPM
直径有 48、50、52、54、58、60、63MM
网上一律说自已是动力惊人,这等于没说。

用古老的,手指捏不住之类的无法量化扭力
也不可能去为了解他们,采购一个扭力计
于是想请大家给一个简易测扭力的方案

一者可以测测这些电机的能力
二者大家也多一个量化的手段

刚才查了百度
上面说,与测试电机“A”对面,再接一电机“B”并拿电机B当发电机用,测电流,电压之类的。
心想连我把 德昌16000RPM的玩具电机一转。一定电压很高,
相反接我的三相电机750W(转速 1490转)一接,反而电压小了。

难不成。这380V 750W的扭力还不如这 德昌玩具电机啊??

下面大家开火

机械式的最好。

网友:
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办法

电机上套一个塔伦,然后拴个线

电机放在桌子边缘上

线末端拴重物

不断增加重物,直到电机拉不起来为止

重物的重量和塔伦的半径,就是力矩了

网友:
有扭力计买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在主轴头端做一个螺丝,然后用扭力起子去连接螺丝屁股就可以了,通过读出扭力盘上的读数就知道扭矩了,大电机用扭力扳手。不是预设扭力的那种扳手,要带表盘实测扭矩值的扳手,还是要预估扭矩值,否则就会超过表值。不需要在维持着高转速下测扭矩的,扭矩一般就是在憋停的时候扯得的,只需把何种转速下的电力输入进电机后憋停电机就可以测出了。那些扭力计也是憋停的情况下测得扭矩的,又不是测转速。根本没必要在几千甚至上万转的情况下用扭力计去憋停它的,那不是要出人命,惯性大的难以预估的,扭力计都会打烂。其实动态扭矩原理也很简单,如果能把传感器组合到一个刹车装置里就可以了,刹车装置承受扭矩的整个根基就是一个超大扭矩盘,只要机器运转时遥控刹车蹄片瞬时保住轴,但是原理简单,制作却难了,考虑不周就会造成很大隐患与伤害。
      运转时测扭矩一般光测得扭矩意义并不大,还不如直接测更复杂的功率,测功仪应该很复杂的,要做一套抱箍在轴系上感应线圈。同时要在岸上设置锚泊接口,利用超粗的钢丝绳把船栓住,钢丝绳上要挂超大拉力计。大型船舶如果要入籍船级社,最重要的几项检测指标之一就是要提交测功仪测得各种状态下的数据,比如装机采用6000千瓦的柴油机带动主轴,主轴是20-40米长,轴系安装精确与否在连接前是通过吊钢丝或者光线找正提供基座台的,但是链接后要验证轴系精准与否,就是通过测功仪测得轴系的传动效率如何。还可以检验柴油机在各种转速下的扭矩值与原厂说明书上的比较差别,一般我们上海一个中型国营船舶厂拖轮的测功作业是请上海什么研究所来测的,数据要通报船东,船级社,柴油机齿轮箱与轴系乃至螺旋桨制造商一起协同认可的,当然还有这个造船厂检验室等部门。测功率值可以得到很多重要数据,其中把功耗也能一并测出来了。
      机床很多好的传动系传递效率高,一台输出装刀轴到电机这整个传动系之间应该是轻巧顺滑的,见过德国80年代卖给宝钢厂的几台哈默升降台铣床类似国产北仪53K但是行程等都要比53K大,主轴电机挺小的,挂上低速大扭矩档时,人带手套握着输出轴稍微一转,刀柄轴也会自由腾转几圈才慢慢停下,并且直接可以看到经过层层变速转递的电机风扇叶也在加速转动。整个轴系传动效率极高,损耗超低。都是采用了高精度轴承与齿轮及高同心度平行度串并联组织起的轴系。换成其它一些非精密的轴系的铣床,这种大于53K的铣床你要挂上档位时人手很难抱转刀轴的,需要借用一把10多寸长的扳杆才能转动了。这样的轴系在消耗大量的能量。这种检查轴系传动效率的方法很不错的,当然这就体现出皮带与齿轮传动的优缺点,我的瑞士铣床由于主轴是皮带与伞齿轮复合传动的,这个方法就不同了,皮带轮传动时张紧的皮带带来轴系的测推力会损耗掉很多转动扭矩能量,并且为了克服皮带的侧推力要使用更复杂的圆锥推力轴承来平衡那股推力,所以我的瑞士F4铣床的输出轴的空载启动扭矩并不小,如果换成齿轮的话将会小的多。但是齿轮传动轴与轴并距很大的情况下还是使用皮带省钱,如果用齿轮的话需要超大的齿轮或者一组惰齿轮来协助传递,显然也会损耗很多能量的。
      侃了半天,原来发现楼主提的这个问题是个无意义的问题,干嘛要测电机扭矩大小了,电机这种东西大多是量产产品,功率扭矩值等应该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咨询到,再不然就做连轴器让两台要比较的电机对接对抗,转向一样然后面对面接,按照各电机输入电流电压加电就能知道那台强了,电机机械部分好与坏可以通过手转动轴感知轴承是否憋死,轴传动是否大,还可以听转动声音是否柔和,而线圈等电气电路方面可以通过万用表测得,说了半天要测的应该是最终组成的转动系的扭矩大小才是关键,比如丝杠座偏离几丝,预紧的轴承预紧力的差别都会造成整个轴系的传动效率的损失多少才是重要的,做事不能本末倒置。否则东西还没做出来就要自我否定了。

网友:
不是这么简单的,力矩=F是带有速度和方向的,,没有速度的力矩不能说明问题

楼主:
1)挂重物,实用性不大,15000RPM这个线速度下,相当于挂了一颗子弹

2)有扭力计,这个了解到了,但已说明采购没有意义

3)扭力扳手想到了,但不知能不能承受 15000 RPM的打滑转到。(除非材料耐磨,否则立马报销)

4)扭力是力量,方向电机决定的。只有N/M 这两个施量(具体更科学的我不知道)

网友:
营地,你出了一个难题了

楼主:
我记得以前,那个浙江的老神仙作过一个相关的测试装备,用弹簧称的

网友A:
嗯 有个人弄得 就是做磨刀机的 后来有变身了许多机器    论坛名:shiyan    翻翻老贴

原帖子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orid=53819&page=17
建议换成电子称吧 现在电子称很便宜  更为直观 也更准确

网友:
这个局限性很大,
考虑做个动态扭矩测试仪的,需要买设备改装,但是。。。。。呵呵,做好也测不了多少

楼主:
用楼上的图片。我把称换成有记忆功能的拉力计就行了

在我常去的射箭馆里有一个用来测弓箭拉力值的。拉力计它有峰值记忆能力

我用同样的装备就可以实现测试了。

网友B:
挂重物简单,速度快可装减速,

网友:
测试润滑油的原理可以利用,一个杆子压在轴上,压力越大,摩擦里越大,摩擦力和转速无关,和压力有关,所以可以的出一个比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重物简单,速度快可装减速,

有可能重物要以吨为单位

网友:
动扭矩和静扭矩是不一样的。

网友:
板凳是强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重物要以吨为单位

如果半径为1cm重物还为吨的话,那就不是一般大的了。

楼主:
我的小电机中有一个是 15000RPM

轴径是 6。35MM ,如挂一重物在跟转时,线速度为 299.085 米/分
我大约的试过这时的拉力为 2KG

如我希望它是较慢的,每秒 0.2米的试度,以方便观察.
则速度需变慢 1495倍,也就是力量增加 1495倍
当时的拉力为 2990.85KG
当然这个有点理想化(途中损耗不算)
但即然能通过变速来没扭力的.相信这个损耗也已被量化了

并且它也不过是一个玩具电机..
机械很可怕!

网友:
楼主 要的是一个符合技术标准的扭力测试仪,各种diy,没有经过对比校准,还是等于没有一样。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C:
利用离合器,将电机功率全变成热,离合器另一头,你就可以惬意的测量你想要的扭力了

网友:
提升重物,可能DIY是最好的动态扭力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小电机中有一个是 15000RPM

轴径是 6。35MM ,如挂一重物在跟转时,线速度为 299.085 米/分 ...

线速度299米/分,如要0.2米/秒观察,只需(299/60)/0.2=24.9倍速比,挂物重算2Kg*24.9=49.8kg.不厉害吧,

楼主:
哈哈,我少除了一个60了

已确定用拉力计,可能无法正确量化扭力

但对目前存在的电机扭力之间的大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有个人弄得 就是做磨刀机的 后来有变身了许多机器    论坛名:shiyan    翻翻老贴

将这个装置再加个摩擦离合器就好了,这样高低速都可以测量。SHIYAN老神仙的这个东西,惯性干扰结果很大。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D(2013-02-19):
楼主所说的试验方法在电机学上称为“电机的型式试验”。两台相同的电机或一个电动机(另一个比电动机功率大的发电机)同轴对拖。所有的工业用的直流电机、异步电机、同步电机都是采用此种方法测试电机性能。一般的型式试验分5~8个流程,异步机与同步机的试验还略有区别。型式试验主要是测量电动机的效率与T-n曲线。测试后的数据用电机学公式可以将很多参数一一折算出来,比如铜损、铁损等等。原理很简单,一个电机运行在电动模式测量电机电压电流;另一个电机运行在发电模式下,同轴牵引的情况下,能量从电动机传递到发电机,在发电机的接线端测量发电机的电压电流等参数。将不同转速下的电压电流信号绘制成相关数据报表供试验后分析。此类型试验需要用到很多专业的仪器与设备,例如电机试验电源(解耦控制算法)、功率分析仪、转速转矩仪、温度巡检仪等等。电机试验方法详见电机国标《GB-1032》《GB-1029》

网友:
两人同行也可以有我师 顶

网友:
随便乱画了这个行不行。

网友:
这个测量手段只能测量堵转扭矩,不能测量电极的额定转速扭矩!

楼主:
估计县挂重物可能是成本最小,并且最直观的方法了。
堵转式的力矩有可能在实际的操作中,作用不是很大。

只要作一个槽直径为 100MM的装备。
切线方向悬挂标准的重量(如1KG力)
如刚好能拖动.则此时电机扭力为 1KG力/100MM
也就是 0.1KG/1000MM  也就是 0.98N/M

只是大约的想法,没时间实践.
不知理论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说的试验方法在电机学上称为“电机的型式试验”。两台相同的电机或一个电动机(另一个比电动机功率大 ...

向谢兄弟这个虽好,但太复杂了.不利于DIY中简单的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县挂重物可能是成本最小,并且最直观的方法了。
堵转式的力矩有可能在实际的操作中,作用不是很大。
...

重物要垂直悬挂,另外这个绳子用什么材料呢,细钢丝太硬,小直径的轴要将其卷起来,也要浪费力矩。钓鱼线,强度够吗?

网友:
听说有个叫磁粉刹车器的玩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利用离合器,将电机功率全变成热,离合器另一头,你就可以惬意的测量你想要的扭力了

这个靠谱。在工作转速下,逐渐增大摩擦力,监测电机电流,当电机达到负荷后,用弹簧称测量离合另一端杠杆的受力,再乘上力臂,就出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靠谱。在工作转速下,逐渐增大摩擦力,监测电机电流,当电机达到负荷后,用弹簧称测量离合另一端杠杆 ...

网友:
电机动态扭矩测试,主轴加负载一直转动(可以用摩擦的方式,逐步增加摩擦力),利用机身反向扭矩力, 可以准确的测出,主轴转与不转的临界点,基本就是某个转速的扭矩力。

让转速,在100,200,。。。。。3000范围逐步增加, 就能画出动态扭矩图。

网友:
      画了个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