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MZ 遇到不能关机问题,请帮忙解决~

楼主(2012-09-16):
关掉开关后一直是这个状态,等很久都没有反应,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拔电池开机重启

网友B:
死机了,拔电

网友C:
遥控器也能死机,奇闻,楼主去买彩票吧,中大奖记得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电池开机重启
拨电池后开机,然后再关机也是这样

网友D:
换存储卡

网友E(2014-08-08):
我的是不能开机了。显示NOW LOADING......

网友F:
樓主: 你有沒有儲存好模型的數據,畫面上提示叫你儲存模型的數據.

网友G:
断电试试,在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