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钢铣刀

楼主(2012-09-16):
我正准备加工一些不锈钢零件,但不知使用哪种刀。请教有经验的朋友:铣不锈钢用哪种立铣刀比较好?哪种牌号的不锈钢适宜铣?谢谢

网友:
买涂层铣刀

网友:
用硬质合金铣刀才行的

网友:
硬质合金可转位立铣刀铣削不锈钢寿命长,但阻力大,对机床刚性要求相对高。其实我在铣削304、316不锈钢的时候用普通高速钢立铣刀效果也不错,加切削液,吃刀量小一点,也没问题。当然那种201、202不锈钢,高速钢铣刀就别想了,硬质合金的都很吃力。

网友:
铣不锈钢很费刀,有点黏

网友:
看应用情况.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方案.如果铣面.而且是大面积.那就用刀粒,配可转位面铣刀头.如果是铣台阶.高速钢也可以.是真的可以.看你怎么用.

就算是一个比较深的台阶.照样可以用高速钢铣刀.但要注意选牌子和技巧.牌子要用伊海的.技巧方面.若真比较深的台阶.那就先粗后精.用插铣开粗,最后光一刀.

另外..如果是超大面积的面铣...如果用涂层刀头.一般来讲.直径会在60以内.80都比较少.就是说效率低了点.用传统的YW1车刀做的飞刀.效率有.但飞到一半.可能会起毛.因为

面积大.而且长度太长.YW1也会磨损的...可以试试..将刀粒安装在飞刀上.或者.还是用飞刀.但飞刀上面的YW1车刀换下来.改为三角形的数控车刀做精铣..传统的YW1飞刀开粗.这样就百分百OK

网友:
要看机器选刀,其他不懂

网友:
我钻过不锈钢的钢棒确实难钻!!!
工件转速要放很低才行,不然钻头一下子就磨损了

我钻直接6毫米的不锈钢棒,用高速钢钻头钻,转速才放200,放快钻头一下就烧了

网友A:
我给你一个参数,涂层合金刀,转速二千,进给f二200~300切削油冷却,不水溶性切削液,一般合金刀,转速一千五,进给一百五到一百八,油冷却,白钢刀,转速一千二,进给八十~一百,油冷,吃刀量尽量不能大,涂层一毫米以下普通合金零点八以下白钢零点五以下,这个是我在五金厂常用的不锈钢加工参数,如果白钢铣刀刃尖磨上零点五到一的斜角加工时间更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宝贵经验!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
我用28MM的垃圾粗皮刀铣304管子的坡口 管子直径25壁厚3 .我感觉速度不适合太高 进给要柔顺连贯。感觉刀的磨损不算大,用的车用机油作为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一个参数,涂层合金刀,转速二千,进给f二200~300切削油冷却,不水溶性切削液,一般合金刀,转速一千 ...

学习了,,

网友:
可以试试M42高速钢的刀,含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