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_C四轴飞控源代码的 分析讲解

楼主(2012-09-16):
接触四轴有半个月了。

网友:
这个看不懂  支持楼主尽快获得成功  造福模友

楼主:
疑问2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讨论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有点难度呀

网友:
再帮楼主顶下,我也打算研究KK了,相对来说简单点

网友:
代码不是很长,不难理解

网友A(2012-11-01):
您好,最近也在看KK的代码有一个疑问,就是KK代码对陀螺仪的衰减处理会不会导致当四轴被手掰成倾斜的时候静止后没有抵抗力,从代码分析来看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网友:
看不懂,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最近也在看KK的代码有一个疑问,就是KK代码对陀螺仪的衰减处理会不会导致当四轴被手掰成倾斜的时候静 ...

是的  KK只是维持一个面罢了 积分是辅助这个面的

网友:
我们今天也买的kK,先看看代码

网友:
能否用上卡尔曼滤波,互补滤波也行

网友:
疑问1:RxValid为四个通道都有效读取的标志。Rxcnt<20一直运行。那么应该是等待收到20次信号 怎么是5次呢?

if(RxValid==0x0f)//0000 1111    这里0f是读取了接收机四个通道的值了,
{
       RxValid=0;
       rxcnt++;
}
我觉得注释可能有问题,可能是理解为,一个通道的值,这里加1一次,一共四个通道,5次信号就是20了。
但是我觉得这里rxcnt加1是四个通道都接收到数据才加1,这是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

网友:
看了头有点大啊

网友B:
现在还看不懂,先顶起~~~

网友C(2013-03-08):
读各种控制脉宽程序中,中断读取计时那块有点不解?计数器溢出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C:
算法原理一无所知。有明白的朋友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C:
void IsrRxCh1(void)
{//中断
BITSET(RxValid,0);
if(PIND&2) //Rising 上升沿
{
RxChStart1=TCNT1;
}
else//Falling 下降沿
{
RxChBusy=1;
RxCh1=TCNT1-RxChStart1;//读这里会出现溢出的情况吗?是如何处理的?
RxChBusy=0;
}
}

网友D:
看看vb 阿萨德发放

网友E:
kk最简单,研究研究

网友F:
为什么没看到你的讲解呢

网友G:
前来膜拜大神的,学学经验

网友H:
有时候不用看代码,看配置就知道kk只能维持倾斜角度而无法做到自动平衡,毕竟enc03的水平在那,而且这款陀螺仪温飘严重,过冲也比较明显。当然kk依然是飞控的中坚力量。严重支持,最近在看mwc,如果飞控在算法上能自适应,自己调节pid那就太帅了。自己打算在下一个飞控中练习尝试下,有点自学习的味道。上次那个反编译得到的c代码是楼主的吗?

网友I(2013-04-10):
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

网友J:
又有回复可见吗

网友K:
回了才能看吗?好吧。。。那就先回吧。

网友L:
新人就看不到?

网友M(2013-05-17):
看不到内容。。。

网友N(2013-07-12):
KK_C适用于什么接收机啊

网友O(2013-09-02):
先顶!怎么看不到源代码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P(2014-03-19):
代码呢?我也想看看

网友Q:
代码在哪里

网友R:
怎么我看不到源代码?

网友S(2014-08-11):
看不懂,但还是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