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和8S什么区别?

楼主(2012-09-16):
他俩外观基本一样,内部有什么差别吗,价格怎么差那么多!

网友:
钱少和钱多的区别 其他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
分辨率高  储存数据多好像   还有好像标配多个接受机   你去看介绍就好啊

网友:
对这个不知道.应该对这个没要求 所以就选价钱低的吧

楼主:
现在还有pcm接收了吗?

网友:
那我来告诉你吧!!
天地飞8分普通版和超级版,08S是超级版,8是普通版!
普通版和超级版有两个版本,先说普通版的....
普通版的天地飞8:第一有8组存储数据,另一个有12组存储数据。第二:发射频率分PPM和PCM(8组存储)PPM、PCM、PCMS(12组存储),其他功能设置是一样的。
超级版的天地飞08和08S:存储分别也是一样的,8组和12组,但是这里发射模式和普通版的就不一样了,2.4G的超级版发射模式是:PPM、PCMS1024、PCMS4096,其他功能是一样的,如果天地飞2.4G控要使用晶体接收机的话,那么就需要买一个晶体高频发射,然后在控里选择PPM的发射模式,但要注意,晶体不能插反了,不然接收没反应!晶体上面有标注(打比方你的控是72.980,那么就要选择72.980的晶体和高频发射还有接收),晶体上面也要分开,标有TX的插在高频头上面,标有RX的插接收机。
  我用的就是天地飞08S超级版和72M的PPM、PCM的高频头,还有一个十年前的普通版天9,所以我才这么了解天地飞,天七和天8的2.4G好像是功能上面少了一样设置,我没仔细对过,只知道这么多了,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希望知道的老鸟补充。。

网友:
其实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