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论坛朋友发几张核心图片解决DIY组装电池问题

楼主(2012-09-16):
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做的时候要细心细致
先把电池芯片裁去多余并上锡,上锡前芯片极板必须用纱布打磨一下,用60W电烙铁进行焊接

然后就是组合焊接

看清楚了吧!别忘了芯片极板之间加上绝缘板进行格离,最后涂上AB胶,再在上面盖一块绝缘板进行整天固定.DIY电池最核心的组装技巧就这些.祝你成功.
一些前期工作和后期包装就不说了,未免广告之疑.

网友:
电池好多钱啊

网友:
谢谢淘气孖宝细心传授经验!

网友:
好贴你没有设回复我也会回复,不好的帖子你设回复我也不回复.

网友:
好贴  前排留坐

网友:
干过2组 不消息短路了吓死我了

网友A:
这电池应该不用多少钱,我正想用4节3.7V 10000mah的电池串联组成4S 10000mah的电池组,想用在FPV上,淘宝上这种容量的电池30多块钱一块,50A的放电能力,只有不太暴力都能顶得顺,LZ倒是给了我一个参照,但怎么焊倒是个难题,电池的极耳很软,想了想又不能用钳子,是个大难题,希望LZ指导指导

网友:
电池 电极不是那么好焊吧

网友:
焊锡残渣好多

网友:
diy可要注意安全……

楼主:
哈哈…其实玩航模玩着玩着就被迫到会造,可能是我没米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应该不用多少钱,我正想用4节3.7V 10000mah的电池串联组成4S 10000mah的电池组,想用在FPV上,淘宝上 ...

其实极板材料有好几种,如果确实不能上锡的话可以用小型电击点焊机在芯片极板上点上一小片铜片,如果是特大容量的芯片可以在极板开孔用螺丝固接。

网友B:
頂LZ,不過我是用電工膠布做絕緣的

网友:
好样的,焊电池要非常小心,一旦与周边碰触就会烧溶电极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頂LZ,不過我是用電工膠布做絕緣的

电工胶布强度不足,要考虑到一但炸机,极板容易变形导致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工胶布强度不足,要考虑到一但炸机,极板容易变形导致短路。

我是組電磚,不上天的,不怕不怕

网友C:
好帖收藏先。

另小问一下并充检测线就像图中那样按顺序和检测插头相连接吗?

网友:
组了两次了,都是电芯质量不行啊,上次弄的还是从论坛看到的链接,那个放电,c数严重虚标,才两分钟,电调就断电保护,下来就还3.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帖收藏先。

另小问一下并充检测线就像图中那样按顺序和检测插头相连接吗?

不能看图照搬的,要学习电池串联的原理,这样才保险实在。

网友:
关键是电芯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看图照搬的,要学习电池串联的原理,这样才保险实在。

说的是

网友(2013-05-05):
推荐下电芯吧

网友D:
LZ这样的焊接没有飞着飞着开焊的可能吗?顶一下LZ手艺!

网友E:
准备D一块试试

网友F(2013-07-12):
呵呵,电芯已经买回来了,正在想怎么焊接的时候看见这帖子,不错,很实用!

网友G:
怎么那么多的线啊

网友H(2013-09-14):
不错哦 正找怎么焊接的方法呢 学习啦

网友I:
焊电池要非常小心

网友J:
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好贴!

网友K:
注意安全呀!

网友(2014-01-11):
焊接是小问题,,,主要是怕选的电芯质量不行,白忙活

网友L:
危险 注意安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