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介绍一个电机 谢谢!!

楼主(2012-09-16):
船是65的O艇 桨是5538的  现在用的是豹子3660 2450KV 好赢120  用6S电 跑起来老把电池线熔断了 6S需要用多大的KV电机,谁给介绍一个电机 非常感谢!

网友:
你电池用什么插头?6mm香蕉头还可以,要是T头就一定要换,应该是插头熔了吧?线是几号的?

楼主:
嗯是T头融了 现在换了 4MM 香蕉头 但是跑完 非常烫手呀 10号线 都是烫的。

网友A:
不是跑极限,6s不需要那么高KV,1800 左右可以了 可以跑得很爽而且设备不会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跑极限,6s不需要那么高KV,1800 左右可以了 可以跑得很爽而且设备不会很热

嗯 谢谢 什么牌子的电机好点!随便玩玩 豹子的可以吗?

网友A:
豹子的电机可以,同时也可以选择kk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豹子的电机可以,同时也可以选择kk电机

能PM个链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