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房起落架晃动幅度太大,导致不能正常在地面滑跑

楼主(2012-09-16):
收放起落架晃动幅度太大,导致不能正常在地面滑跑。请修过的大神出出主意咋修

网友: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可以滑跑

网友:
十月航模的p47

网友:
蜗杆的是吧 你把它拆了里面其实有个限位片 你把它往外侧弄一点 可能会好一些 就是小马达带动那个限位片所以可以收放的

网友:
拆开上紧螺丝,我的P51也有类似情况,还有有次挡板卡住有边轮子放不下,单脚迫降现在都拆了,清爽

网友A:
LZ你的好像晃动太大了,炸过吗,一般我这架飞机起飞大油门尾巴会抬起,滑跑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好像晃动太大了,炸过吗,一般我这架飞机起飞大油门尾巴会抬起,滑跑没问题的

从没炸过,每次温柔降落

网友:
我的也这样  拆开  调整一下吧,那天一只没有放下了 我一头汗水啊!准备用赛屎那  的铝合金起落架  替换 就用固定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