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70E配置

楼主(2012-09-16):
最近看上DS的70E,请教各位高手推荐一款配置,
电机
初步打算用DUALSKY 5050,不知道对不对,另外请推荐
电池
和桨,谢谢
,

网友A:
JXF木桨或者APC吧

网友B:
考虑70E可以用6S4000毫安电池(600克重)...要是可以的话上的人就多了,毕竟很多人手上的6S都是4000的

网友C:
DS 的70E,其实翼展只有1.5米,也就是大号的50E
……
楼上电池搞太大了
2600Mah的6S足矣

网友B:
错了,我当110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