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拆开了,大家快来看(已经修复,有能转了)

楼主(2012-09-16):
无刷电机拆开了,大家快来看,换了轴承,不幸的是再换轴承时将转子的磁铁弄碎了,让我用哥俩好粘上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请高手指点。

上图

网友:
应该已经废了,高速下肯定四分五裂。

网友:
而且磁铁碎了,磁极已经不一样了,能不能转都还是个问题。

网友:
磁鐵碎了就沒救了

网友:
破坏了磁力线 应该不行了吧

网友:
损失大了

网友A:
怎么弄碎的?台钳夹碎的?拍照片能不能把桌子收拾干净?你看擦屁股纸,黄色书籍,乱七八糟的

网友:
拆个轴承把磁铁搞碎了。。。楼主缺乏耐心啊

网友:
唉,太浪费了,那笔不错,几乎可以在任何表面画

网友:
磁铁破了,磁场就变化很大了

网友:
我也和你一样,费力不讨好,把液压缸下面拆了,想给下面有锈迹的地方清理刷漆。不知道,结果弹簧蹦出来,油撒了一地,然后又花4个多小时装回去,灌油,胳膊疼了2天多,简直是噩梦。以后有东西能用就用,不懂的话千万别乱拆。

网友:
顺便问一下,楼主电机哪儿买的?

网友:
能用但是电机不能过热

楼主:
可惜了呀, 朋友送的, 是想换轴承时弄坏的, 如果换成磁钢那样的一条一条的不知道能不能行, 这个电机我还挺爱惜的, 看着蛮精致的

楼主:
在问大伙一下, 粘金属应该用什么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问大伙一下, 粘金属应该用什么胶?

环氧呗

网友:
有个补救的办法,,,,把磁铁改下,,,,,锯成条形,还可以凑合用,,,,,,锯多少条,,,,多宽,一圈多少条,这要问楼下,我不懂

网友:
应该能用,之前玩具车上电机磁铁碎了,但还是能用!!但无刷电机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畸形已经变了 !!!!!

网友C:
试试弄磁条吧,一圈16条或32条,注意极性,祝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弄磁条吧,一圈16条或32条,注意极性,祝成功

请教为什么要16条或者32条,,,,,,,,我有伺服电机,定子12级别,也是磁铁烂了,请教16和32条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这样可能哥俩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呗

兄弟能具体给个产品名字不?这个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为什么要16条或者32条,,,,,,,,我有伺服电机,定子12级别,也是磁铁烂了,请教16和32条有什么 ...

同问, 如果实在不行也想买强磁条粘上, 不知道行不行, 用什么胶好呢?

网友:
你通电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还有一个, 我这个电机转子的磁铁是圆环的,中间是用硅钢片填充的,请问这样的结构代表什么?

网友:
不能用了,转速一高,四分五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碎的?台钳夹碎的?拍照片能不能把桌子收拾干净?你看擦屁股纸,黄色书籍,乱七八糟的

楼主的擦屁股纸就是配合黄色书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为什么要16条或者32条,,,,,,,,我有伺服电机,定子12级别,也是磁铁烂了,请教16和32条有什么 ...

12极的要8条或者16条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 我这个电机转子的磁铁是圆环的,中间是用硅钢片填充的,请问这样的结构代表什么?

磁铁是圆环,填充硅钢片是工艺问题吧,
你可以用小指南针试试一圈有多少个磁极,一小块磁铁也行

网友:
买新的吧

楼主:
昨天试了一下, 电机转了, 转矩好像没有减少, 但悲剧的是又有一块磁铁碎裂了,昨天粘上了,今天试一下. 请教大家一下, 用什么胶比较好.

网友:
如果定子和转子间隙允许,最好将磁铁上套一不锈钢桶。

楼主:
间隙太小, 应该套不了, 请问大家又卖圆桶形的强磁吗?

网友E:
买强磁也挺贵的,如果买的话,就买那种长条的,长度和你这个转子差不多高,3个厚的钕铁硼,一个N一个S挨个黏上去,偶数个,个数不要和你定子的齿数一样,应该可以吧,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D:
转的怎么样啊,角速度均匀不啊,,,,,,,,,抖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强磁也挺贵的,如果买的话,就买那种长条的,长度和你这个转子差不多高,3个厚的钕铁硼,一个N一个S挨个黏 ...

谢谢这么好的建议, 清问每个磁条之间的宽度需要一样大是吧, 磁条的数量有什么含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的怎么样啊,角速度均匀不啊,,,,,,,,,抖不啊

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只是换了新轴承, 噪音低了不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好的建议, 清问每个磁条之间的宽度需要一样大是吧, 磁条的数量有什么含意吗?

没看到你这个电机的绕组,不太确定那样粘磁铁行不行,我也都是书本上学的,
数了一下你这个定子齿数是24,磁铁不能是24片,
否则就会与定子齿相吸,造成步进电机那样的效果,转矩不稳定,
16片应该差不多了,不过价格也挺贵的,粘上了还不知道能用不,呵呵,
而且高速的话,如果没做动平衡,要抖动的吧,还是建议别弄了,
如果自行研究的话可以试试,最近我也学习无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你这个电机的绕组,不太确定那样粘磁铁行不行,我也都是书本上学的,
数了一下你这个定子齿数是24 ...

谢谢了, 我把原来的磁铁粘上了, 现在看转动的还不错, 转矩也没减少. 就是不知道粘的哥俩好AB胶能不能耐高温。

网友F:
就是能转也只是勉强转,报废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能转也只是勉强转,报废算了。

呵呵, 不勉强, 昨天晚上试转了一个小时,最高速度转30分钟后电机有点烫手, 不知道这算正常不.(电机没有风扇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问大伙一下, 粘金属应该用什么胶?

树脂胶就行。

网友G:
我的一个电磨换轴承时,稀土磁铁裂了一块,用的是合众AAA全透明胶粘的,AB两管混合后用,至今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一个电磨换轴承时,稀土磁铁裂了一块,用的是合众AAA全透明胶粘的,AB两管混合后用,至今正常使用。

我的也是用AB胶粘的,现在还未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