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6):
有

网友A:
连接电脑地面站与数传电台的

网友B:
增加遥控距离用的,用的非常爽。

网友C:
1.将遥控器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通过数传电台发送到载机飞控上,载机无需遥控接收机,控制距离依数传电台型号定。
2.可接入游戏摇杆电位器,实现免遥控器操作载机,也就是摇杆飞行。
3.可以以无线或有线方式连接电脑,运行地面站软件,实现载机姿态位置等信息回传显示,可以鼠标指点飞行及编程航点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