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求教电调的事、急!急!急!急

楼主(2012-09-16):
我的xa米六前些天电调烧了一个,令外一个只通电就烫的出奇,这两个电调都是头部方向的。请问是不是我在电脑上没校准陀螺仪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故障。急急急!!!!

网友:
油门行程设置了吗

楼主:
顶起来!各位大侠们快来帮帮我

网友A:
应该电调的稳压管烫吧?
如果用UBEC给飞控和其它5V设备供电,可以参考:http://wiki.xaircraft.com/zh-cn/How_To:Use_UBEC
如果用电调供电,也可以参考上面的做法,只留一个电调来供电,其它电调的红线全部挑出。

稳压管发烫的原因是每一颗稳压管都不一定是精确地输出5V电压,如果存在差异,多并并联一起给其它设备供电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经验适用于市面上所有的电调。

楼主:
谢谢!学习了,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电调的稳压管烫吧?
如果用UBEC给飞控和其它5V设备供电,可以参考:http://wiki.xaircraft.com/zh-cn/ ...

还是不行啊,我把5个电调的红线都拔了,那5个电调不热了,但剩下的那个电调还是烫手啊。

网友:
都哪些设备从电调取电?像接收机、舵机都是间接由飞控从电调取电的。
电调的稳压管烫一定是由于输出电流比较大引起的。一般手指放在上面,能放得住,就没问题。如果实在烫得不行,建议上UBEC。

楼主:
手指放到上面还行,红外线测温最热是49.5不知道这个温度是不是正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