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的脚架

楼主(2012-09-16):
刚装好了X7。怎么X7的脚架那么软啊。不上电池。尾巴的保护翼都碰地。应该怎么搞呢。不存在头会翘。就是脚架太软。

楼主:
没回答的

网友A:
你X7脚架有朝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X7脚架有朝后吗??

是的

楼主:
说明书上装的

网友:
其实 有时候不用照着说明书上的做  模型要有一点DIY的精神

网友B:
软的好,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的好,缓冲

那尾巴老是碰地.久了应该会变形

网友A:
其实没事!碳纤版没那么容易变形的
装了电池就不会碰到了

网友:
我的不会啊,现在只把电机和电调装上了,就已经平衡了啊,话说X7的脚架是尼龙的,有强度,不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事!碳纤版没那么容易变形的
装了电池就不会碰到了

装了电池还是碰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电池还是碰地。

可以发张照片来看看吗?

网友:
X7装好电池放地上放平,尾垂不会碰地,但是的确很近,五六个毫米的样子。脚架韧性不错,

网友:
我的不会啊,挺好

网友:
我转X7和亚拓700E时,发现脚架的两个支撑还是分前后的,X7的如果前后装错,会撅屁股,最好按照说明书朝后装,否则不放地上不平衡,即使是装上电池也一样,装对了以后,装电池正好压平,我拿电子螺距尺测过,尾管正好是0度;亚拓700E的脚架支撑,如果前后装错,后耷拉屁股,看着很难看,装对了同样尾管与地平行,正好是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