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加长两相步进电机改四相

楼主(2012-09-16):
改动原因:
1 没有也不想买驱动芯片或驱动器。
2 用桥式驱动电路要用8个管子,改四相后只需4个管子。
3 已经用单片机加ULN2003成功驱动四相小步进。

楼主:
雷赛57加长

原机带的插头,12一组线圈,34一组。
通过试验,驱动顺序为:
1+  2-
3+  4-
2+  1-
4+  3-

电机内部引出8根线。原机插头线与电机引出线连接方式:
1绿2黑3黄4红

焊下插头线,电机引出线为两组线圈。把8根线分离。

测得橙白通,棕黑通。把橙黑两根线焊在一起,相当于两个线圈首尾相连,形成棕白为一组线圈,橙黑为中间抽头的形式。
另一组线圈如上处理。

其实橙黑和绿蓝这两个抽头都是接正电的,把它们和电源正极线接在一起。

电源负极和独立的四根线试触,排列出可使电机沿一个方向转动线序:棕 黄 白 红
试触48个循环,目测电机转动一圈。通过看电机尾部标签,分析一下,应该是50个循环,50X4=200,200X1.8等于360度。

5V电源,电流将近4A。

航嘉电源和电机合影。

在此请教:
步进电机的功率到底怎么算?
3A的电机应该通过多大的电流?能通过多大的电流?

楼主:
我感觉电机里面线圈肯定不是双线并绕这么简单,因为即使双线并绕,引出线一根了就够了。拆开过的说说里面什么构造?

都说步进电机拆开会失磁,再说了拆开再装机械精度也会损失。所以我坚决不拆。

下一步用四个MOS管加单片机做驱动。

网友A:
1A起试,电机有点热但不烫手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起试,电机有点热但不烫手为好?

只有5V电源,没经过限流,电流将近4A,找准线序后又连续转了一圈一点也不热。

网友:
搬个板凳学习楼住折腾步进电机。

网友:
关注,,,,,,,自带板凳,围观学习